keil编译突然出现这个是啥意思?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

楼主(2024-04-25):
linking.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LSEGMENT: ?CO?MAIN

网友A:
应该是你瞎改startup.a51导致main函数都被省略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瞎改startup.a51导致main函数都被省略掉了。

没有啊,没改那个啊,而且编译结果也能使用的,这次主要是原来的旧板子的9键是9个io驱动的,现在要改成12键,所以就把10个键用3*4扫描了,其余的两个还是直接用io。是添加了模块,这样就不需要改动原来的按键服务了。也没注意是啥时候出这个的,把备份的之前工程编译,就没有这个提示。

楼主:
芯片是15F2K32S2

楼主:
而且编译结果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警告 代码里 按键服务函数 定义了,却未被调用,可以把未调用函数注释掉

网友C:
main.c中的函数co()未被调用,有编写这个函数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开始定义了一个code的数组
uchar code ksmz[3] = {0xef,0xfd,0xfe,};
没有使用,后来用了这种
keysm++;if(keysm>4)keysm = 1;
key_h1 = 1;key_h2 = 1;key_h3 = 1;key_h4 = 1;
switch(keysm){
        case 1:
        key_h1 = 0;
        break;
        case 2:
        key_h2 = 0;
        break;
        case 3:
        key_h3 = 0;
        break;
        case 4:
        key_h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就遗忘了,不好意思。

网友D:
未用到的数据段,或子程序代码在c51 keil里面, 编译时就有提示警告. 可以删除缩减编译后的代码大小

网友E:
注释未调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