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一下关于低电平蜂鸣器报警电路

楼主(2024-04-25):
还没有下载程序的时候,这个板子一通电这个蜂鸣器就响了,请问是正常的吗。目前因为各种原因板子还没能烧录程序,也不知道这个电路低电平报警是否可行(程序是可以的,因为我用低电平触发蜂鸣器模块接开发板试过)。

低电平蜂鸣器报警电路

低电平蜂鸣器报警电路

网友A:
完全可行。

网友B:
程序没问题就在Q2基极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C:
无论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保险起见,在蜂鸣器两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基极加一个上拉电阻,避免板子一通电蜂鸣器就响

网友E: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电路,没烧程序上电不响,因为单片机上电没有程序默认就是高电平弱上拉,

不响是正常的

网友F:
可以换成8050

网友G:
正确的接法是Q2E接电源+,C接蜂鸣器+极,-接地

楼主:
好滴,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H:
这个电路要注意一点就是VCC与驱动信号的电平匹配问题,驱动电路的供电电压与蜂鸣器的供电电压不能相差太多,最好小于0.7V.另外,8楼说的考虑一下,蜂鸣器最好改接到C极与GND之间以防负反馈。

网友I:
可能是由某些因素导致一电就项一下,所以在设计电路时,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J:
明显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K:
用NPN的管子驱动, 基极接下拉电阻; 用PNP的管子驱动, 基极接上拉电阻; 才能确保三极管可靠的截止.

网友L:
楼主没有说明PB8与什么器件的IO口连接:单片机,FPGA或其他处理器。
是因为该IO口的上电瞬间电平或IO口模式配置不正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