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子元件呀?

楼主(2024-04-26):
       各位大神上午好,我这个是什么元件,说是电感,参数上还写3.6V60亳安时呀?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日本生产的镍氢电池

网友B:
电池啊,很明显啊

网友C:
3.6V是电压,60mAh是容量,所有的电池都有这两个参数,
反过来说,看到这两个参数就应该能想到是电池。

网友D:
给数据记忆或RTC供电的电池。。。

网友E:
保存数据用的3.6V/60mA电池

网友F:
就是个电池,可供3.6V直流电

楼主:
各位大神这电池能充电吗

楼主:
各位大神这电池可以充电吗?假如不可以充电的话,假如给单片机最小系统供电能维持多久呀?

网友G:
镍镉电池3.6V60mAh 原装SZL 60MA3.6V锂电池可充电,在某一个宝上面也有卖的我也是在某一个宝查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镍镉电池3.6V60mAh 原装SZL 60MA3.6V锂电池可充电,在某一个宝上面也有卖的我也是在某一个宝查的,希望可以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H:
3只镍镉或者镍氢电池串联获得3.6V电压,与一只锂电池的电压相近,完全可以用小容量的锂电池代替

网友I:
镍镉电池浮充电压1.38V每节,浮充就是恒压充电,用于这种备份场合。

网友J:
很明显,这是一个电池

网友K:
类似硬件RTC的纽扣电池 3.6V是电压,60mAh是容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电池能充电吗

可以充电

网友L:
3.6V/60mAh的电池

网友M:
可充电电池。

网友N:
镍氢电池,一般给RTC时钟芯片供电的。

网友O:
3.6V电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帮助

网友P:
3.6V60mAh可充电电池60MA3.6V锂电池镍镉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