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第一路电压跟随也就是R117电阻前端输出电压正常,到后面电压就成0了,还请给为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2024-04-26):
你第二级不能按简单的电阻分压做基准参考再用差分放大电路去单独计算运放部分,简单点儿R124可调输出加运放跟随器

网友A:
第二级放大倍数为1,你可以用第二级做跟随器给R116做参考

网友B:
把R122断开试试。其实U29.2有点多余。

网友C:
R119以将4-20ma的电流转变为电压,C71、C72的作用?

网友D:
检查U29.2三个引脚的电压就那么难么?

网友E(2024-07-03):
你这第二级就是比较器接法,5脚电压低于六脚,ADC2就是零电压,去掉R124的5V电压就又变成跟随器了

网友F:
4-20mA电流检测只需要一个电阻转换成电压,然后直接接ADC就好,使用运放多余,还影响精度。4-20mA已经足够大了,不需要运放放大或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