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一下STM32一键下载电路烧录和USB驱动安装的问题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有没有什么办法

安装失败

安装失败

fly无法识别串口

fly无法识别串口

这是一键下载电路

这是一键下载电路

网友A(2024-04-26):
确认是系统超级用户权限执行。

网友A:
再,应该到官网下载新版本的驱动。

网友B:
COM0?一般板载原生串口是COM1/COM2,你这个COM0不对吧?看一下系统(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识别到串口,没有的话重装 最新的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下载了兼容WIN10的ch340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