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cc2530实现led闪烁程序

楼主(2024-04-26):
(编写帖子额的时候不太熟练,倒置部分结构乱了)   一:解决问题思路
  所有单片机,想要达到led闪烁,都需要延迟函数.延迟分为硬件延迟和软件延迟两种.硬件延迟涉及到定时器的概念,是后面要讲的内容,这里采用软件延迟的方法.
   1  软件延迟(两种实现方式)
     1.1 用指令实现延时
         CC2530的每个指令是一个时钟,而标准的8051的指令周期是12个时钟。若选用32MHZ的时钟频率,那么时钟周期是1/32 us,一个指令也就是1/32us.   而CC2530系统上电默认是16MHZ的内部RC振荡器
 ZStack中大多使用的延时函数如下:
  void Delay_us(uint16 value){
  while (value--)
  {
  asm(“NOP”); //一个指令周期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asm(“NOP”);
  asm(“NOP”);
  }
  }
  void Delay_ms(uint16 value)
  {
  while(1)
          Delay_us(1000);
  }

   1.2  for循环实现延时  (仅做参考,主要用于讲解

void delay_us(int n)
{
while(n--)
{
        unsigned char a,b;
    for(a=173;a>0;a--)
          for(b=143;b>0;b--) ;
}

}

2.   配置寄存器
     2.1配置寄存器顺序
       1.PxSEL    //端口功能选择  0为通用I/0  1为外设
       2.PxDIR    //端口方向选择  0为输入   1为输出   LED不需要配置 PxINP寄存器

     2.2 PXSEL 和PXDIR详细配置参数    (这里没办法粘贴图片,就直接给连接可以自行跳转
2-2 CC2530的通用IO及相关寄存器 - 夏日清凉~ - 博客园 (cnblogs.com)

  3.demo
我的CC2530 led1和led2 是P1_0和P1_1;  而且是低电平点亮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近些年编写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led1(x) P1_0=~x
#define led2(x) P1_1=~x
void Delay_us(uint16 value){
  while (value--)
  {
  asm(“NOP”); //一个指令周期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asm(“NOP”);
  asm(“NOP”);
  }
  }
  void Delay_ms(uint16 value)
  {
  while(1)
   Delay_us(1000);
  }

void main()
{
  P1SEL &=~0x07;
  P1DIR |= 0x03;

  while(1)
  {
    led2(1);
    led1(0);
    Delay_ms(1000);
    led1(1);
    led2(0);
    Delay_ms(1000);
  }

}

文章参考:CC2530单片机精确延时的时间分析-CSDN博客
十二、CC2530系统时钟设置_通过配置时钟频率控制寄存器和时间频率状态寄存器实现cc2530使用外部32mhz晶-CSDN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