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单稳态电路问题

楼主(2024-04-26):
图中的Vi触发端如果直接去触地,输出端没有输出高电平,每次都要先去触一下12V再去触地,输出端3脚才能输出高电平脉冲。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查手册,看555的原理图。先读通555的原理。
将C4两端,用摄子短路一下,再将Vi接地试试。

网友B:
C4要有放电回路啊,比如左侧接一个电阻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看555的原理图。先读通555的原理。
将C4两端,用摄子短路一下,再将Vi接地试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要有放电回路啊,比如左侧接一个电阻到12V

谢谢,请问要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C:
NE555可以在两种模式下工作:单稳态(有一种稳定状态)或非稳态(不稳定状态)。在单稳态模式下,它可以产生几微妙到几个小时范围内的准确延时;在非稳态,可以产生占空比可变的方波。不同状态采用不同电路,只有明白你的想法,才能帮助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555可以在两种模式下工作:单稳态(有一种稳定状态)或非稳态(不稳定状态)。在单稳态模式下,它可以产 ...

我这个是单稳态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要接多大的电阻??

看你触发信号的能力啊,触发间隔时间什么的。比如10K,100K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单稳态电路

单稳态电路要求:1)4脚和8脚短接接电源正极,2)6脚和7脚短接后作为公共端,从公共端来看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属于并联关系,定时电阻的另一端接电源正极,定时电容的另一端接地,5脚通过0.01uF电容交流接地。

网友C:
单次输出的脉冲的宽度为定时电阻与定时电容的乘积的1.1倍。产品手册提供的电路是最优电路,不按产品手册的提供电路可能遇到小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次输出的脉冲的宽度为定时电阻与定时电容的乘积的1.1倍。产品手册提供的电路是最优电路,不按产品手册的 ...

好的,非常感谢你

楼主:
看到了,你这个规格书有吗??发一份给我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你这个规格书有吗??发一份给我行不??

我是用bing搜的,关键字已经给你了。

网友E:
C4两端并联一只大于40K(51K)的电阻为C4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F:
把c4去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你这个规格书有吗??发一份给我行不??

TI公司的产品说明书,是英文,说明书中的图9电路图

网友C:
建议使用厂家提供的产品说明,NE555芯片是上世纪的产品,上世纪的产品说明书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只不过是英文,可以使用翻译软件;另外,可从icpdf下载;网上的搜索文档不一定准确。

网友G:
C4没有放电回路,你Vi接一下就是给C4放电。从Vi接一个100K电阻到12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