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行串口通信和OLED显示是怎么回事啊,功能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都能实现

楼主(2024-04-26):
大家好,遇到一个大难题。串口通信只能发送一会数据就停止了,还有OLED显示根本不亮,但是又是通电的电压够。(程序用开发板+面包板已经全部实现)

PCB图

PCB图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楼主 楼主是采用的4针0.96寸的oled屏幕吗?常用的4针0.96寸的oled需要完整的驱动程序才能点亮吧,不是上电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楼主是采用的4针0.96寸的oled屏幕吗?常用的4针0.96寸的oled需要完整的驱动程序才能点亮吧,不是上电 ...

对的,已经写好代码了。现在发现因为我写的代码是用的HAL库,所以这个板子才用不了。写了标准库的代码才能实现功能例如OLED显示GY30光照度数据显示等等等等。很疑惑为什么这个板子不能用HAL写的代码。我用最小系统集成模块画的板子HAL库写的代码又可以使用

网友B:
肯定不是用什么库造成的,人家专业软件没那么差,先把硬件检查连接正确了再一个一个模块去调试,比如先调串口是否能正常稳定收发,然后再是iic接口是否正常通信

网友C:
oled不是直接就能点亮 你需要设计一个驱动程序点亮 可以去搜一个驱动程序

网友D:
没什么特殊要求,还是买个开发板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