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连接词p→q不理解

楼主(2024-04-26):
上图这个部分从逻辑上不能理解。既然p是q的原因,那么p的真假就决定q。那么只有“ p 为真 q 为真 ,表达式为才能为真”。图上标记的地方,p为假q怎么真呢。表达式为什么是真呢?
按照教程的比方:如果天下雨为p, 我回为家为q 。   下雨是回家的条件。但是,
带入图上标记处,p  天没有下雨,q  我已经到家了。与上图定义自相矛盾。
视频教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感觉还有重要的东西没讲,让人听不明白。看了多个其他视也都类似。
所以在这里请老师,不吝指教。

网友A:
这个还针没学过啊→不是P的值流向Q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针没学过啊→不是P的值流向Q的意思?

谢谢回答!视频教程少讲了外层逻辑。
教程的比方,是条件语句。 例:“如果下雨,我就回家”,这个比方是错的。表达式“p→q”也不完整
以下是我个人理解,
完整的表达式是:p→q = 0或者1     (真或者假)
比方应该用疑问句:1,若p则q是假的吗?
例:设 把水烧开为P,设 得到千斤顶为q。
那么,p→q = 0或者1。意思是问:把水烧开,就得到千斤顶是假的吗?
上图真值表,F代表真,T代表假。
带入上图真值表:
       值第一行:p为假,代表水没有烧开,不能证明“把水烧开,就得到千斤顶”是假的
       值第二行:p为假,代表水没有烧开,不能证明“把水烧开,就得到千斤顶”是假的
       值第三行:p为真,代表水已经烧开。q为假,代表没有得到千斤顶,那么“把水烧开,就得到千斤顶”是假的
       值第四行:p为真,代表水已经烧开,q为真,代表得到千斤顶,证明“把水烧开,就得到千斤顶”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视频教程少讲了外层逻辑。
教程的比方,是条件语句。 例:“如果下雨,我就回家”,这个比方 ...

我学过的逻辑运算大概有与或非异或什么的,p和q各自独立,互不影响?→是哪个语言的运算符?

网友B:
我这五流大学的 ,我也看不懂, 可能得来个一流大学的 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学过的逻辑运算大概有与或非异或什么的,p和q各自独立,互不影响?→是哪个语言的运算符?

上述是离散数学开篇,命题,合式公式。p和q的输入输出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但是p和q的值影响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可能与逻辑运算有类似之处。只是说法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述是离散数学开篇,命题,合式公式。p和q的输入输出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但是p和q的值影响这个表达式的 ...

哎,都怪我没上过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都怪我没上过大学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为没有上大学而感到遗憾,或者感到庆幸。知识面对的是真理,与学历无关。只要自己喜欢,没什么是不可以学的。
上述类容,类似于用程序模拟门逻辑。我学了几天,感觉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不可理解。

网友C:
前段日子,国内某学生在国内读完硕士,到香XX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文档主要推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佐证得到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著名教授认可。真实结果是著名教授纷纷发表声明,没有收到他的电子邮件。

网友D:
感觉用数字电路的思路容易理解一些,P,Q是什么没关系,规则限定了结果为假的条件,那么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其他结果则均为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视频教程少讲了外层逻辑。
教程的比方,是条件语句。 例:“如果下雨,我就回家”,这个比方 ...

你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事实上,条件命题的真值表 确实可能会引起一些困惑。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条件命题的含义和真值表。

条件命题是一种表达“如果...那么...”关系的命题。它表明了一种因果关系,即前提条件为真时,结论必然成立。在你提到的例子中,“如果天下雨为P,我回家为Q”,我们期望的是只有在天下雨(P为真)时,我才会回家(Q为真),这就是条件命题的基本含义。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条件命题的真值表:

P        Q        P->Q
F        F        T
F        T        T
T        F        F
T        T        T

为了理解真值表中每个情况的含义,我们可以回顾条件命题的定义:“当 P 的真值为真而 Q 的真值为假时,命题 P->Q 的真值为假,否则 P->Q 的真值为真。”

在第一行,当 P 和 Q 都为假时,条件命题的真值为真。这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条件不成立,那么结果也不应该成立。但是在逻辑学中,如果条件不成立(P为假),我们不会对结果(Q)的真假进行要求。因此,当条件不成立时,条件命题被认为是成立的。

在其他情况下,即当条件成立时(P为真),我们对结果(Q)的真假进行要求。如果结果也成立(Q为真),那么条件命题为真;如果结果不成立(Q为假),那么条件命题为假。

因此,在条件命题中,当条件不成立时,我们并不关心结果的真假,因此被认为是成立的。这可能是导致一些困惑的原因,但这是逻辑学上的定义和规定。

你提出的疑问是关于条件命题的真值表,让我们来澄清一下:

条件命题P->Q的真值表中,当P为假而Q为真时,P->Q的真值是真,这可能与直觉有所不同。然而,这符合条件命题的逻辑定义。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今天下雨(P为真),我就带雨伞(Q为真)。这个条件命题可以表示为P->Q。
现在假设今天没有下雨(P为假),但是我依然带着雨伞(Q为真)。
虽然今天没有下雨,但是我仍然带着雨伞,这并不违背条件命题P->Q,因为条件命题只是表达了一种关系:如果P成立,则Q也成立,而不是规定了Q一定要由P引起。

因此,条件命题的真值表中,当P为假而Q为真时,P->Q的真值仍然是真,这并不违反逻辑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段日子,,佐 ...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涉及到学术界中常见的一些情况。首先,一个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推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样的成就,确实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和论证,这样的声明可能会受到怀疑和质疑。

在学术界,对于突破性的发现或理论,通常需要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和科学验证。著名教授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不加审查地接受任何理论。因此,如果这位学生声称自己的理论得到了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著名教授的认可,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么这样的声明就可能是不真实的。

此外,学术界中的交流通常是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的,比如发表文档、参加学术会议等。如果这位学生没有通过这些正式的渠道向著名教授展示他的研究成果,而是仅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己的观点,那么这种做法可能会被视为不够严谨和不符合学术规范。

因此,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坚持科学方法论,尊重同行评审的结果,避免夸大和虚假的宣传,以维护学术界的信誉和严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事实上,条件命题的真值表 确实可能会引起一些困惑。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条件 ...

我倾向将这个命题作为搜索使用,所以先想到的是,用疑问句理解这个命题。(”如果天下雨,我就回家” 是真的吗?)。
也回复狼先生,这个命题真值表的立意是:如果不能证明为假,即为真。
用陈述句理解:该命题设定了p的成立,作为q成立的原因。条件关系为“如果p……,那么q”。如果违背这个条件关系,则该命题为假。否则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