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D4,D5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04-27):
(图片)

网友A:
如果原理图正确,那么没有用。十有八九是其他器件,作者偷懒了。

网友B:
这个电路中,D4,D5起限制交流电压的幅度。

网友C:
可能是一只TVS管,画图的人可能找不到相关符号用4007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一只TVS管,画图的人可能找不到相关符号用4007代替了

网友B:
从成本来看,双向TVS价格一定高于两个M7的方向串联

网友C:
那就只能说是峰值抑制了,4007的几穿电压大概在1000V左右。可以作为高压稳压管使用

网友D:
还可以拍清晰些吗?D4\D5上面丝印是什么字符M7 ? 两个2极管负极电路没有其它连接线了?我需要知道更细的。

网友E:
防雷劈或者380v输入(峰值电压500v左右了)的保护管, 浪涌脉冲时双向二极管其中一个击穿导通, 起到保护后级CBB22 耐压400v的电容的作用

网友D:
有没有更清晰照片?

网友D:
有没有更清晰照片?D4\D5丝印是什么?若是M7,是否设计者想用两只4007代替两只单向TVS管?

网友F:
两个二极管用于限幅

网友G:
是当做瞬态抑制二极管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拍清晰些吗?D4\D5上面丝印是什么字符M7 ? 两个2极管负极电路没有其它连接线了?我需要知道更细的 ...

丝印是M7, 两个2极管负极电路没有其它连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