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小型负离子发生器制作

楼主:
  最小体积负离子发生器,制作方法:1N5158与电容并联后串联初级线圈串联限流电阻至交流电整流桥,次级线圈作为负离子发生器辐射源。
2020制作完成至今,每天24小时工作未出现故障。上传图片佐证,负离子发生器的直径为10mm,长度为36mm。

网友A(2024-04-27):
改装15W以上LED灯,充分利用LED灯产生的热量,加速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负离子向室内扩散,不需要利用风扇加速负离子向室内扩散。

网友B:
功率太小,负离子太少!

网友A:
可以采用并联的方案!

网友C:
下载了,什么都没有啊!能提供详细的资料吗? 至少也给一个变压器的资料吧!!!

网友A:
1N5158最大击穿电压为10V,变压器初级线圈的匝数为10匝,次级匝数匝数不低于3000匝。为了确保产品的长寿命和节约成本,采用自制骨架方式,采用3层绝缘胶带实现圆柱体磁棒和初级线圈的隔离,初级线圈均匀缠绕在圆柱体磁棒上,采用1层绝缘胶带实现初级和次级线圈的隔离,采用四个厚度为1毫米的塑料圆环将圆柱体磁棒五等分。从底到顶,分别缠满每个分隔。同名端类似反激式高频变压器。

网友A:
锯齿波的周期为与1N5158并联的电容C,及两者的限流电阻R的时间常数的20%。

网友C:
可以画一个原理图吗?

网友A(2024-05-27):
引用 网友C:
可以画一个原理图吗?

制作方法:1N5158与电容并联后串联初级线圈串联限流电阻至交流电整流桥,次级线圈作为负离子发生器辐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