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WM MOS控LED电路有问题没?

楼主:
查看数: 345 | 评论数: 6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4-4-27 17:22

正文摘要:

看一下这个PWM  MOS控LED电路有问题没?

网友A(2024-04-29):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个MOS管?、
注意一下MOS管的开启电压就行了。
另外建议增加一个G极电阻。

有G极电阻的

网友C:
TI的调光IC的核心是通过控制电流模式的开关电源电路,使之输出电流大小不同的恒流源。理想恒流源与负载阻抗无关。采用恒流源可使LED发光不频闪。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使LED芯片偏差较大,为了芯片不发生频闪,工作电流恒定,芯片正常工作的压降参差不齐。芯片工作发热,增加压降参差不齐。恒压源可以通过PWM调节,LED工作时电压无规律变化,如何得到你的所愿。这也是变频器要求AC变化到DC,DC变化到AC的过程,增加一个过程效率就会降低。难道芯片设计不清楚这个道理,这也是恒压源可以PWM的佐证。

网友C:
你感兴趣可登陆TI公司的网站,有专门的调光IC。

网友C:
由于没有画完整的电路,我理解你想通过控制LED的亮度,如果是这个目的,说明设计思路不正确。原因如下:
1、LED需要恒流驱动;
2、你调节LED亮度实际通过高速亮、灭时间实现的,用于照明会产生视觉疲劳,换句话来说,你想利用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技术,实现LED照明亮度控制,这是两码事。因为没人不间断的看单片机的数码管,特例有人看,但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的亮度大大降低,LED照明(或用于笔记本LED显示屏)对亮度有要求的(专业称照度),同时对频闪有严格的限制,电视里曾看过类似的事。方法是使用手机录制LED灯的视频,来判断LED灯的优劣,虽不专业但可鉴别LED芯片的优劣;
3、LED芯片的寿命大大降低。

网友D:
没有问题;如果单颗MOS满足功率,那去掉一个MOS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2个MOS管?、
注意一下MOS管的开启电压就行了。
另外建议增加一个G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