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转PCB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
转pcb后电阻9v一端找不到可连接的,电气检查无误,请问这需要管吗,还是错误了,求方法,谢谢大家

下载

网友A(2024-04-27):
PCB网络都出来了,只说一点,只有相同网络名称才会显示连接线,查下想连接在一起的网络名称是否一致。。。

网友B:
原理图没有连接端。2点以上才有连接线。

网友C:
  因为你的+9V在这图纸中是蝎子粑粑----独一份。没有其它的节点,可能你其它的标成了9V,9V+,VDD之类的了

网友D:
+9用什么东西提供呢?起码有个DC座,或者变压器整流滤波一类是吧。再不济也得多画个焊盘方便往上面焊接连线吧。直接在R23的左侧焊盘上放一个焊盘,然后拖动到方便的位置,连接。你这是哪个软件?

网友E:
检查原理图,R32的 +9V网络具体连接 了哪些器件,如果除了R23,什么都没有连, 那就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

网友F:
添加焊盘然后属性名称改成9V,注意焊盘大小与9V供电线匹配,没有供电板子运行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9用什么东西提供呢?起码有个DC座,或者变压器整流滤波一类是吧。再不济也得多画个焊盘方便往上面焊接连线 ...

看着像AD

网友D:
那也要有输入的东西啊,起码有个焊盘好焊线上去啊,要不直接焊到焊盘上面也行

网友C:
不是AD。。
AD的SCH中没有命名的网络,一般都是以"Netxxx"方式出在PCB中的

网友G:
谢谢大家指导!新手画板,用的立创eda,9V电源单供运放电路这块,其他电源多标vcc连接了电源接口,考虑如果空着没有电源提供板子会不会不运行所以发了问题。想问大家像这种多电源的设计如原理图单标15V、-15V、9V、-5V的该怎么处理呢,是接焊盘打板后单供电源,还是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设计电路为供电统一用vcc的?

网友H:
估计是嘉立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9用什么东西提供呢?起码有个DC座,或者变压器整流滤波一类是吧。再不济也得多画个焊盘方便往上面焊接连线 ...

立创e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