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600-SF6-SR传感器监测SF6气体监测设计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最近在做设计,师傅要求我用左边这款传感器(一种数字量传感器)来监测SF6气体,请问这种传感器该怎么进行使用呀,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PS: 我在网上查到的传感器资料都是模拟量传感器,先经AD转换后再接到51单片机上

网友A(2024-04-28):
先找到该传感器说明书里面的串口通讯协议,
读取方法和甲醛、PM2.5等传感器类似,可能只是协议参数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该传感器说明书里面的串口通讯协议,
读取方法和甲醛、PM2.5等传感器类似,可能只是协议参数不同。

谢谢您,找到了,这个确实和甲醛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