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ULN2003输出端控制不同电压的负载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4-28):
就是个三极管,接不同电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问题是2003的+要接哪个?

网友C:
不能!因为有共同的VCC端,如果电压不同,可能导致内部的二极管导通钳位到最低电压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因为有共同的VCC端,如果电压不同,可能导致内部的二极管导通钳位到最低电压处

谢谢你,同你的解译不谋而合,我也是看到泄放二极管在内部连在一起的。电流会“串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同你的解译不谋而合,我也是看到泄放二极管在内部连在一起的。电流会“串通”。

当然,如果不需要泄放二极管的功能,VCC悬空不接,也可以使用。但这种情况不多见。

网友E:
这似乎不可能做到。

网友F:
里面就是达灵顿晶体管根据原理应用就好了

网友G:
ULN2003有7个输出端口(脚10~16),
最多可控制7个继电器(例如MY2,MY4,线包工作电压12v)工作,用某个继电器控制某种电压的负载工作。

网友H:
可以实现,芯片使用LM317HV,而不是LM317,使用ULN2003控制微型继电器,短接电阻的方式,进行调压。

网友H:
另一简单方法,芯片还是LM317HV,使用数字电位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得到不同阻值,从而得到不同的电压。

网友I:
如果有这个需要, 是可以的, 一是COM空着, 二是COM或接最高电压.

如果COM空着,而输出接继电器负载的,也可以考虑另外接二极管(OUT X 自加二极管)

网友H:
上传数字电位型号,单片机+MCP41100+LM317HV方案可以实现一个负载提供几十个甚至一百个电压的功能

网友H:
说明一点,上述回复是经过NI公司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验证。

网友J:
明确回答楼主,可以接不同电压,注意事项:1:不同电压必须共地;2:COM必须接最高电压。COM主要是防止反向电压太高击穿2003芯片,如果不能确定那路电压最高就接到最高电源电压,不能超过2003芯片最高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这个需要, 是可以的, 一是COM空着, 二是COM或接最高电压.

如果COM空着,而输出接继电器负载的,也可 ...

这个解读合理!可以另接二极管在各自供电高端。原VCC只接最高供电负载回路电压或者弃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明确回答楼主,可以接不同电压,注意事项:1:不同电压必须共地;2:COM必须接最高电压。COM主要是防止反向 ...

1、没有问题,负载接地。你使用LM317芯片,接一个电位器,不能对负载调压?LM317HV和LM317的区别是LM317HV是高压芯片,LM317是低压芯片,不妨买一个LM317芯片和电位器做一下试验。
2、楼主提问是:有人试过用ULN2003输出端控制不同电压的负载吗?
3、你是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明确回答楼主,可以接不同电压,注意事项:1:不同电压必须共地;2:COM必须接最高电压。COM主要是防止反向 ...

我的方案是:ULN2003控制多组微型继电器,继电器的输出端与LM317用于调压的电阻并联,实现电位器的功能。微型继电器完成了ULN2003工作电压与输出电压的隔离。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明确回答楼主,可以接不同电压,注意事项:1:不同电压必须共地;2:COM必须接最高电压。COM主要是防止反向 ...

我们手机快速充电器,通过USB口传输通讯协议,完成上述功能。论坛有工程师谈到此事,为避嫌,我准备使用单片机+Usb+开关电源,作一个快速充电器,通过USB发指令控制输出不同电压,欢迎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上传数字电位型号,单片机+MCP41100+LM317HV方案可以实现一个负载提供几十个甚至一百个电压的功能

我对你使用的数字电位器感兴趣,请问价钱多少?她里买到正品?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这个需要, 是可以的, 一是COM空着, 二是COM或接最高电压.

如果COM空着,而输出接继电器负载的,也可 ...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COM只接最高电压,低电压的不接COM,需要泄放回路的另加二极管。或者说,COM只能接一组最高电压。

网友J:
ULN2003输出端控制不同电压的负载是很常用的,比如驱动不同电压的继电器,5v、12v和24v继电器同时驱动,com要接到24v就好,千万不能接12v或5v,会烧!!!,COM在内部是连在一起的,不存在COM只接最高电压,低电压的不接COM,当然COM不接,另加二极管也可以,但是这样会多用二极管,没有必要。看看ULN2003内部结构图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COM只接最高电压,低电压的不接COM,需要泄放回路的另加二极管。或者说,COM只能接一组 ...

不行的,只能选择COM不接才行,否则你那个最高电压会透过负载施加到低电压的负载上面,这样当低压负载的那个三极管导通时,高压这个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H:
看来你不懂硬件,这正是西方希望,也达到了目的。计算机软件方面:微软通过套件,使软件开发者不需要了解硬件,使软件开发者依赖他们提供的工具;32位单片机,ST公司也惯用此手段,使硬件开发者不需要对硬件深入了解底层的硬件,使硬件开发者依赖他们提供的工具。中心目的是培养残废(一腿长,一腿短)。
附件提供了示意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J:
ULN2003输出端控制不同电压的负载是很常用的,比如驱动不同电压的继电器,5v、12v和24v继电器同时驱动,com ...

ULN2003输出端控制不同电压的负载,没说控制不同电压的继电器,作为一个硬件工程师,有必要在一个电路板上使用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吗?例如:一个快速充电器它需要提供5种电压:5V、9V、10V、12V、20V输出电压,你的方案是使用5个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去控制它们的输出电压?使用五个20V电压的继电器可以完成上述功能。我已经上传实现的电路示意图,这里讲继电器是泛称,手机充电器使用的是SIC  MOSFET。

网友H:
作为一个工程师设计产品要考虑性能和价格的平衡,在保证性能及售后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最高的性价比。咱们喜欢降低,而且没有底线,西方售价有底线,达到一定价格后,大家不再降价,形成价格联盟。最典型的案例是越南电动自行车市场,没有底线的降价,它们在日本和我们之间最初选择我们,一分钱一分货,由于质量问题,最终退出越南市场。
   接着上面的话题,采用5个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备料需要5个不同储备,料少价格高。采购的量越大,价格越便宜,如IC芯片采购一个30元,采购10K每个3元,一个芯片不可能的利润是30元,10K芯片一个一块,利润是一万。采购一个和10K的人工成本和花费的时间相差不同。

网友D:
可否这样使用

ULN2003应用示意图

ULN2003应用示意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COM只接最高电压,低电压的不接COM,需要泄放回路的另加二极管。或者说,COM只能接一组 ...

不可以的! 必须不同的设备单独接泄流二极管!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5V电压的马达,达灵顿断开以后,瞬间电压达到了10V, 你泄流二极管接在5V上可以瞬间把电放到5V形成电机两端电压相等,电机停止。那么,如果你把泄流二极管接到24V上,你觉得能把10V的瞬间电压从24V电源放掉降到5V么?
所以,只用COM接最高电压是无效的!必须每个设备单独接泄流二极管到各自的电源正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不可以的! 必须不同的设备单独接泄流二极管!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5V电压的马达,达灵顿断开以后,瞬间 ...

最高电压接COM,使用内部的二极管,低电压的另加汇放二极管。

网友H:
无语,这也是XX号称的几天学会单片机最典型案例,如果真是这样,不需要念大学、研究生,太烧钱;一切拿来主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对你使用的数字电位器感兴趣,请问价钱多少?她里买到正品?谢谢!

一步一个脚印吧。

网友D:
再来一图给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来一图给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研究。

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