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上一样的电路,如何区分是反相放大器还是积分电路?

楼主:
提醒一下:文中的分析结论只适合运算放大器在低频或直流电路中的表现,传输射频,超高频信号类型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电路中R、C的值不予标注,则可能判断为是同一种电路。如果能注意到元件取值的不同,其实是两种类型的电路。
    上图所示,反馈电阻R2两端并联电容C2,对于反相放大器来说,有抑制输出波形畸变、选通、相位补偿、消噪、降低高频放大倍数等作用,具体作用暂且不去深究。但对上图中(a)、(b)电路来说,具备电路类型的判断能力,无论是设计、还是维修都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缺少图纸的状况,对形成检修思路,采用相应检测方法、提高故障判断的准确程度都有作用。
    对于上图(b)中的积分电路,设计需要采用的公式为:

    其中Iin为输入高电压产生输入电流;Vin为输入方波电压的幅度;T为输入方波的脉宽;τ为输入回路时间常数;AVOL为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
    实际的积分器,因为电容对直流信号开路,所以在零频时没有负反馈。没有负反馈,电路将输入失调电压作为有效的输入电压,使电容充电,并使输出达到正向或负向饱和,结果是不确定的。
    减少输入失调电压影响的方法是减少零频时的电压增益。可以加入一个与电容C2并联的电阻R2,该电阻至少比输入电阻大10倍,R2≥10R1。如果增加的电阻为10R1,闭环电压增益为10,输出失调电压下降到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当输入信号有效时,电阻R2对电容C2的充电没有影响。
    下面介绍一下经验判断法:
1)从R2、R1的取值比例范围来看。尽管运算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是近于无穷大,但实际电路应用中,电压放大倍数超过10倍的极为少见。因此R2接近R1者为反相放大器电路;R2若为R1的几十倍,则为积分电路。
2)从R2两端并联的电容C2的容量来看。容量小者,起消噪、相位补偿等作用。换言之,电容量较小(对信号电流的影响力较小),即电阻发挥主导作用,电路结构为反相放大器电路;电容量大者,信号电流“走电阻困难”,更容易经过电容的充、放电形成通路,则电路结构为积分电路。
    3)结论显而易见:R2、C2取小者,为反相放大器电路;R2、C2取值都偏大者,为积分电路。二者无论在静态和动态工作中或故障中的表现,都会有较大的差异。
    温馨提示:以上符合运算放大器在低频或直流电路中的表现,传输射频,超高频信号类型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大家保存):

网友A(2024-04-28):
感谢大佬讲得真好,一看见运放的各种电路就懵逼。

网友B:
分析的很细,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讲得真好,一看见运放的各种电路就懵逼。

研究表明,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的学习时间需要至少一万小时;不提倡速成论。持续作一事,你会成功,N年后,你会发现运放并不难。

网友C:
这对于设计变频器等工业产品、家用电器中开关电源设计及维修疑难电路板,有较大的帮助。

网友D:
运放用的少,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抄来的电路。上学那会儿研究过,后来就都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运放用的少,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抄来的电路。上学那会儿研究过,后来就都忘记了。

工业设备的开关电源、储能设备的控制是必须采用的。

网友E:
对于我这个  只有求知欲,没有上进心  的傢伙,还真的从中吸收到一点东西。
积分,进方波的话,出的就是三角波,待机状态时,输入输出都是地电位,电容是空的,
当方波Uin怼进反相端(R1),Uout随C2充电而增加,积分的关键,就是Uin须赶在运放饱和前翻转,否则,Uout就「削顶」变成枱锥(梯形)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对于我这个  只有求知欲,没有上进心  的傢伙,还真的从中吸收到一点东西。
积分,进方波的话,出的就 ...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这些资料,绝对是实务指引,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肯定不会晓得。
不过说到底,这些都只是  业界规范,市场行为,学问却是只认死理,这死理,就是 自然规律,
积分的关键,只在于  RC常数跟方波宽度的搭配,只要搭配合适,不论频率高低增益大小都能成事,
如果运放的开环增益是100000,我不随主流,自己搞个闭环增益1000的反相器,补偿电容还有99%的开环增益可供施展,电路照样可以稳的一批,
2.2μF,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你给个 1Hz 甚至更慢的方波,Uout出来的也近乎方波了,实际上,不光是方波,对正弦波同样有保真范围。

网友E:
作为积分器,没有R2的话,增益就最高,
那么,决定积分与反相的转捩点的,是R1C2,同样的时间常数,积分增益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有幸得悉这些实务指引,当然是如获至宝,侭管当前的我还用不着,
想当年,行外人绝不可能懂得这些,行家们全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绝不外传,如今,大概已不再是商业机密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些资料,绝对是实务指引,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肯定不会晓得。
不过说到底,这些都只是  业界规范, ...

课本只讲理想状态,精确设计至少要考虑三个参数: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失调电压;因此,线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能太大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作为积分器,没有R2的话,增益就最高,
那么,决定积分与反相的转捩点的,是R1C2,同样的时间常数,积分 ...

没有R2在零频时没有负反馈。因为没有负反馈,电路会将输入失调电压作为有效的输入电压,使电容充电,并使输出达到正向或负向饱和,结果不确定。这是电路设计不允许的。
实际精确设计必须考虑输入三因素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幸得悉这些实务指引,当然是如获至宝,侭管当前的我还用不着,
想当年,行外人绝不可能懂得这些,行家 ...

我提倡开源硬件,近期开源“手机快速充电器开关电源适配器”。打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快速充电是依据电池的电量,调整输出电压,20V、12V、9V、5V由高到低,电流由小变大。仿真整个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幸得悉这些实务指引,当然是如获至宝,侭管当前的我还用不着,
想当年,行外人绝不可能懂得这些,行家 ...

记得N年前,邀请参加一设备研讨会,XX工程师号称研发出日本某设备,而且价格便宜。结果发现他省略日本设备三分之一器件,可靠性可想而知了。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大多数用于控制领域,即PID控制电路,它要求很严。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丰田脚踏门事件,由于控制电路出现瑕疵,导致质量出现问题,美国议员要将丰田公司破产,总裁丰田赛男在听证会上痛哭流涕,。。。。。。
国内研发的单片机为何很少被其他汽车厂商采购,主要是抗干扰性能不如,是想开抗干扰性差的汽车在高速公路受到干扰的状况。。。。不是杞人忧天,真实案例是,深圳一公司(某大佬XXX是从此公司辞职后,创建公司,现在大家都是用他公司即时通软件)开发汽车防盗器,当时市面的单片机不具备看门狗的功能,客户使用此产品,在广深高速受到干扰,造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R2在零频时没有负反馈。因为没有负反馈,电路会将输入失调电压作为有效的输入电压,使电容充电,并使 ...

明白过来了,这R2该加!
而且,即使没有R1或输入端不接地,R2仍能保证待机状态时不会出乱子。
说到反相放大器,我留意到,原来在老早已前就有一种电路叫做 十倍放大器 的,十倍,似乎已成常规。

网友C:
引入负反馈电路是为了增加电路的稳定性,提供设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即使在正反馈电路(振荡器)也引入负反馈电路。只不过有主次之分而己。负反馈为主的电路也引入正反馈电路,详见我在本坛的帖子《不能使用“虚断、虚短分析方法压控双向电流源电路》。
积分电路多用于控制系统,最简单的是开关电源。积分电路要求考虑各种干扰的影响,否则电路不稳定后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明白过来了,这R2该加!
而且,即使没有R1或输入端不接地,R2仍能保证待机状态时不会出乱子。
说到 ...

为何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无论是设计还是维修搞不懂它们的区别,设计出来的电路板不稳定,维修不知如何下手。不知何故,国内电器产品不提供电路原理图,可以测量电阻、功率管等,面对电容一头雾水,有的维修把所有电容拆下来也没有修好,主要是搞不懂他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