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使用MAX30102测量心率血氧源程序

楼主(2024-04-28):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oftware_IIC.h"
#include "MAX30102.h"
#include "MAX30102_algorithm.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uint16_t fifo_red;
uint16_t fifo_ir;

void MAX30102_Init(void)
{
        IIC_GPIO_Init();                                                                        //先初始化底层的I2C

        /*MAX30102寄存器初始化,需要对照MAX30102手册的寄存器描述配置,此处仅配置了部分重要的寄存器*/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MODE_CONFIG, 0x40);   //将RESET位设置为1,所有配置、阈值和数据寄存器通过上电复位复位复位到其上电状态。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INTR_ENABLE_1, 0x00);        //不使用中断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INTR_ENABLE_2, 0x00);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FIFO_WR_PTR,0x00);        //FIFO写入指针为0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OVF_COUNTER,0x00);    //溢出数据计数器为0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FIFO_RD_PTR,0x00);    //FIFO读取指针为0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FIFO_CONFIG,0x0f);    //0x0f设置平均取样为4,当FIFO完全充满数据时,FIFO地址滚动到零并且FIFO继续填充新数据。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MODE_CONFIG,0x03);    //SpO2模式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SPO2_CONFIG,0x27);    //0x45ADC量程为8192,采样率为100/s,LED占空比118us,对应采样精度16bit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LED1_PA,0x20);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LED2_PA,0x20);
        IIC_WriteReg(MAX30102_ADDRESS,REG_PILOT_PA,0x7F);

}

void MAX30102_IIC_ReadReg(uint8_t slave_ID,uint8_t RegAddress)  //读取6个字节
{
    fifo_red=0;
    fifo_ir=0;
        uint16_t Data1,Data2,Data3,Data4,Data5,Data6;

        IIC_Start();                                                //I2C起始
        IIC_SendByte(slave_ID);        //发送从机地址,读写位为0,表示即将写入
        II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IIC_SendByte(RegAddress);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IIC_Start();                                                //I2C重复起始
        IIC_SendByte(slave_ID | 0x01);        //发送从机地址,读写位为1,表示即将读取
        II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Data1 = IIC_ReceiveByte();                        //接收指定寄存器的数据
        IIC_SendAck(0);                                        //发送应答,给从机非应答,终止从机的数据输出
        Data2 = IIC_ReceiveByte();
        IIC_SendAck(0);
        Data3 = IIC_ReceiveByte();
        IIC_SendAck(0);
        Data4 = IIC_ReceiveByte();                        //接收指定寄存器的数据
        IIC_SendAck(0);                                        //发送应答,给从机非应答,终止从机的数据输出
        Data5 = IIC_ReceiveByte();
        IIC_SendAck(0);
        Data6 = IIC_ReceiveByte();
        IIC_SendAck(1);
        IIC_Stop();
        //I2C终止
        Data1 <<= 14;
    fifo_red+=Data1;
        Data2 <<= 6;
    fifo_red+=Data2;
        Data3 >>= 2;
    fifo_red+=Data3;

        Data4 <<= 14;
    fifo_ir+=Data4;
        Data5 <<= 6;
    fifo_ir+=Data5;
        Data6 >>= 2;
    fifo_ir+=Data6;

        if(fifo_ir<=10000)
        {
                fifo_ir=0;
        }
        if(fifo_red<=10000)
        {
                fifo_red=0;
        }
}

int8_t menu_Back_event(void)//菜单返回
{
        return Key_Back_Get();;                                //返回键接到PA2;
}

void SPO2_function(void)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46,0,"血");
        OLED_ShowChinese(62,0,"氧");
        OLED_ShowChinese(78,0,"检");
        OLED_ShowChinese(94,0,"测");
        MAX30102_Init();                     //初始化MAX30102
        OLED_ShowImage(0,0,22,8,qipaoup);    //显示左上方固定的石头块
        OLED_ShowImage(0,56,22,8,qipaodown); //显示左下方固定的石头块
        OLED_Update();
        uint8_t j=128;                       //定义鱼的起始X坐标
        uint8_t ave_Count = 1;               //为了获取10个最终得到的血氧值,设置计数器,(可以更改,值越大测量时间越长,获取数据越多)
        uint16_t cal_ave[10];                //定义长度为10的数组存储10个检测数据
        uint16_t ave_Sum = 0;                //存储10个数据的和
        uint8_t cal_Sum_lock = 0;            //总和计算器锁
    while(1)
   {
                        /*-------------------------移动气泡的程序逻辑------------------------------*/
                uint8_t i;
                for(i = 0;i <= 16;i++)
                {
                        OLED_ClearArea(0,8,22,48);
                        OLED_ShowImage(1,49-i,7,7,qipao);
                        OLED_ShowImage(1,33-i,7,7,qipao);
        if(i<17)
                {
                        OLED_ShowImage(1,17-i,7,7,qipao);
                        OLED_ShowImage(0,0,22,8,qipaoup);
                }
                        OLED_ShowImage(13,56-i,7,7,qipao);
                        OLED_ShowImage(13,40-i,7,7,qipao);
                        OLED_ShowImage(13,24-i,7,7,qipao);
                /*-------------------------移动鱼的程序逻辑------------------------------*/
                if(j<=0)
                {
                        j = 128;
                        OLED_ClearArea(22,49,106,15);    //清除小鱼游过后的全屏尾迹
                }
                        OLED_ShowImage(j,49,15,15,Fish);
                        OLED_ClearArea(j+15,49,106,15);    //解除注释可以实时清除小鱼尾迹
                        OLED_ShowImage(0,56,22,8,qipaodown); //刷新左下角石头块,让小鱼从石头快后边游过,注释后会从石头块前方游过
                        j--;
                        Delay_ms(5);        //控制动画移动速度
                        OLED_Update();
                }
                if(ave_Count<=10)
                {
                    blood_Loop();
                        if(SPO2dataResult != 0)
            {
                        OLED_ClearArea(22,16,106,32);
                        OLED_ShowChinese(54,17,"检");
                OLED_ShowChinese(70,17,"测");
                    OLED_ShowChinese(86,17,"中");
                        cal_ave[ave_Count-1] = SPO2dataResult;
                        ave_Count++;
                        }else{
                                    OLED_ClearArea(22,16,106,32);
                                    OLED_ShowChinese(54,16,"请");
                            OLED_ShowChinese(70,16,"正");
                            OLED_ShowChinese(86,16,"确");
                            OLED_ShowChinese(54,32,"佩");
                            OLED_ShowChinese(70,32,"戴");
                            OLED_ShowChar(90,32,'!',OLED_8X16);
                             }
                }else
                {
                    ave_Count = 11;   //得到10个数据后将计数器值固定到11防止溢出
                        uint8_t i;
                        uint16_t min;
                        for(i = 0;i<9;i++)                   //取出最小值
                        {
                                if(i == 0){min = cal_ave[0];}    //
                          if(cal_ave[i+1]<min)
                          {
                          min = cal_ave[i+1];
                          }
                        }
                        if(cal_Sum_lock == 0)
                        {
                                 for(i = 0;i<10;i++)
                                 {
                                      ave_Sum += cal_ave[i];    //计算0个数据的和
                                 }
                                         cal_Sum_lock = 1;          //和计算一次后打开锁,防止多次累加
                    }
                        OLED_ClearArea(22,17,106,32);
                        OLED_ShowNum(49,17,(ave_Sum-min)/9 + 3,3,OLED_15X24);  //显示最终结果
                        OLED_ShowChar(96,17,0x3A,OLED_15X24);
                }

                if(menu_Back_event())   //检测按键按下
        {
                        break;
                }
   }
}

void Heart_function(void)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32,0,"心");
        OLED_ShowChinese(48,0,"率");
        OLED_ShowChinese(64,0,"检");
        OLED_ShowChinese(80,0,"测");
        OLED_Update();
        MAX30102_Init();

        uint8_t ave_Count = 1;               //为了获取10个最终得到的心率,设置计数器
        uint16_t cal_ave[10];                //定义长度为10的数组存储测量的10个心率数据
        uint16_t ave_Sum = 0;                //存储10个数据的和
        uint8_t cal_Sum_lock = 0;            //总和计算器锁
        while(1)
        {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1);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2);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3);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4);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5);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6);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7);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8);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7);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6);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5);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4);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3);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2);
                OLED_Update();
                Delay_ms(10);
                OLED_ClearArea(0,20,64,44);
                OLED_ShowImage(0,20,54,49,Heart1);
                OLED_Update();
                //blood_Loop();
                OLED_ClearArea(64,20,64,44);
        if(ave_Count<=10)
                {
                    blood_Loop();
                        if(SPO2dataResult != 0)
            {
                        OLED_ClearArea(64,16,64,44);
                        OLED_ShowChinese(64,17,"测");
                OLED_ShowChinese(80,17,"量");
                    OLED_ShowChinese(96,17,"中");
            //OLED_ShowNum(64,17,HeartdataResult,3,OLED_13X24);
                        cal_ave[ave_Count-1] = HeartdataResult;
                        ave_Count++;
                        }
                        else
                        {
                                    OLED_ClearArea(64,16,64,44);
                                    OLED_ShowChinese(64,16,"请");
                            OLED_ShowChinese(80,16,"正");
                            OLED_ShowChinese(96,16,"确");
                            OLED_ShowChinese(64,32,"佩");
                            OLED_ShowChinese(80,32,"戴");
                            OLED_ShowChar(100,32,'!',OLED_8X16);
                         }
                }
                else
                {
                    ave_Count = 11;   //得到10个数据后将计数器固定到11防止溢出
                        uint8_t i;
                        uint16_t max;
                        for(i = 0;i<9;i++)                   //取出最大值
                        {
                                if(i == 0){max = cal_ave[0];}    //
                          if(cal_ave[i+1]>max)
                          {
                          max = cal_ave[i+1];
                          }
                        }
                        if(cal_Sum_lock == 0)
                        {
                                 for(i = 0;i<10;i++)
                                 {
                                      ave_Sum += cal_ave[i];    //计算10个数据的和
                                 }
                                         cal_Sum_lock = 1;          //和计算一次后打开锁,防止多次计算
                    }
                        OLED_ClearArea(22,17,106,32);
                        OLED_ShowNum(64,17,(ave_Sum-max)/9,3,OLED_15X24);  //显示最终结果
                        Delay_ms(200);
      }
                if(menu_Back_event())   //检测按键按下
        {
                 break;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