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怎么整体修改元件的属性(字符大小)

楼主(2024-04-28):
关于立创元件属性整体编辑 谢谢大家

网友A: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订好条件就可以选中符合的

网友B:
按住 ctrl 键,分别点击需要修改的元件,就可以同时选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 ctrl 键,分别点击需要修改的元件,就可以同时选中了

不能全选在编辑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订好条件就可以选中符合的

查找相似性修改不了 ,什么“任意”,“相等”不知道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