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PCF8563 IIC驱动 pcf8563.c pcf8563.h文件

楼主(2024-04-28):
代码直接贴出来嗷 需要的友友直接下载就好了

pcf8563.c
/**
  *****************************************************************************
  *                            时钟芯片PCF8563驱动
  * @File    : pcf8563.c
  * @By      : shun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8 / 12 / 13
  *
  *****************************************************************************
**/

#include "pcf8563.h"

/******************************************************************************
                            定义相关的变量函数
******************************************************************************/

unsigned char buffer[4];   //年月日周
unsigned char buffer1[4];  //时分秒

/**
  *****************************************************************************
  * @Name   : 将BIN转换为BCD
  *
  * @Brief  : none
  *
  * @Input  : BINValue: 输入BIN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BCD格式数值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TC_BinToBcd2(unsigned char BINValue)
{
        unsigned char bcdhigh = 0;

        while (BINValue >= 10)
        {
                bcdhigh++;
                BINValue -= 10;
        }

        return ((unsigned char)(bcdhigh << 4) | BINValue);
}

/**
  *****************************************************************************
  * @Name   : 将BCD转换为BIN
  *
  * @Brief  : none
  *
  * @Input  : BCDValue: 输入BCD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BIN格式数值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TC_Bcd2ToBin(unsigned char BCDValue)
{
        unsigned char tmp = 0;

        tmp = ((unsigned char)(BCDValue & (unsigned char)0xF0) >> (unsigned char)0x04) * 10;
        return (tmp + (BCDValue & (unsigned char)0x0F));
}

/******************************************************************************
  * @Name   : PCF8563某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 @Brief  : none
  *
  * @Input  : REG_ADD:要操作寄存器地址
  *           dat:    要写入的数据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void PCF8563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IIC_Start();                          //启动IIC
        if(!(IIC_Write_Byte(PCF8563_Write)))  //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
                IIC_Write_Byte(REG_ADD);          //写入地址
                IIC_Write_Byte(dat);              //发送数据
        }
        IIC_Stop();                           //关闭IIC
}

/******************************************************************************
  * @Name   : PCF8563某寄存器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 @Brief  : none
  *
  * @Input  : REG_ADD:要操作寄存器地址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读取得到的寄存器的值
  *****************************************************************************
**/
unsigned char PCF8563_Read_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
        unsigned char ReData;                 //定义变量接收数据

        IIC_Start();                          //启动IIC
        if(!(IIC_Write_Byte(PCF8563_Write)))  //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
                IIC_Write_Byte(REG_ADD);          //确定要操作的寄存器
                IIC_Start();                      //重启总线
                IIC_Write_Byte(PCF8563_Read);     //发送读取命令
                ReData = IIC_Read_Byte( );        //读取数据
                IIC_Ack(1);                       //发送非应答信号结束数据传送
        }
        IIC_Stop();                           //关闭IIC
        return ReData;
}

/******************************************************************************
  * @Name   : PCF8563写入多组数据
  *
  * @Brief  : none
  *
  * @Input  : REG_ADD:要操作寄存器起始地址
  *           num:    写入数据数量
  *           *WBuff: 写入数据缓存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Write_n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pBuff)
{
        unsigned char i = 0;                  //定义i辅助循环发送

        IIC_Start();                          //启动IIC
        if(!(IIC_Write_Byte(PCF8563_Write)))  //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
                IIC_Write_Byte(REG_ADD);          //定位起始寄存器地址
                for(i = 0;i < num;i++)            //循环num次,达到多个数据写入
                {
                        IIC_Write_Byte(*pBuff);       //写入数据
                        pBuff++;                      //数据缓存地址增加
                }
        }
        IIC_Stop();                           //关闭IIC
}

/******************************************************************************
  * @Name   : PCF8563读取多组数据
  *
  * @Brief  : none
  *
  * @Input  : REG_ADD:要操作寄存器起始地址
  *           num:    读取数据数量
  *
  * @Output : *WBuff: 读取数据缓存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Read_n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pBuff)
{
        unsigned char i = 0;                  //定义变量i辅助多次读取

        IIC_Start();                          //启动IIC
        if(!(IIC_Write_Byte(PCF8563_Write)))  //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
                IIC_Write_Byte(REG_ADD);          //定位起始寄存器地址
                IIC_Start();                      //重启总线
                IIC_Write_Byte(PCF8563_Read);     //发送读取命令
                for(i = 0;i < num;i++)            //循环num次完成多次读取
                {
                        *pBuff = IIC_Read_Byte();     //读取数据
                        if(i == (num - 1)) IIC_Ack(1);//发送非应答信号,知道完成数据量
                        else IIC_Ack(0);              //发送应答信号
                        pBuff++;                      //读取缓冲区地址增加
                }
        }
        IIC_Stop();                                  //关闭IIC
}

/******************************************************************************
  * @Name   : PCF8563检测是否存在
  *
  * @Brief  : 向定时器倒计时寄存器写入一个数值再读取出来做对比,相同正确,不同则错误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0: 正常
  *           1: PCF8563错误或者损坏
  *****************************************************************************
**/
unsigned char PCF8563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test_value = 0;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 0;          //定时器倒计时数据缓存

        if(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 & 0x80)             //如果打开了定时器,则先关闭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 PCF_Timer_Close); //先关闭定时器
                Time_Count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_VAL);  //先保存计数值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_VAL, PCF8563_Check_Data);  //写入检测值
        for(test_value = 0;test_value < 50;test_value++)  {}  //延时一定时间再读取
        test_value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_VAL);  //再读取回来

        if(Time_Count != 0)  //启动了定时器功能,则恢复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_VAL, Time_Count);  //恢复现场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 PCF_Timer_Open);  //启动定时器
        }

        if(test_value != PCF8563_Check_Data)  return 1;  //器件错误或者损坏

        return 0;  //正常
}

/**
  *****************************************************************************
  * @Name   : PCF8563启动
  *
  * @Brief  : none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Star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读取控制/状态寄存器1
        if (temp & PCF_Control_ChipStop)
        {
                temp &= PCF_Control_ChipRuns;  //运行芯片
        }
        if ((temp & (1<<7)) == 0)  //普通模式
        {
                temp &= PCF_Control_TestcClose;  //电源复位模式失效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temp);  //再写入数值
}

/**
  *****************************************************************************
  * @Name   : PCF8563停止
  *
  * @Brief  : 时钟频率输出CLKOUT 在 32.768kHz 时可用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Stop(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读取控制/状态寄存器1
        temp |= PCF_Control_ChipStop;  //停止运行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temp);  //再写入数值
}

/**
  *****************************************************************************
  * @Name   : PCF8563设置运行模式
  *
  * @Brief  : none
  *
  * @Input  : Mode: 运行模式
  *                 = PCF_Mode_Normal
  *                 = PCF_Mode_EXT_CLK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SetMode(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读取寄存器值
        if (Mode == PCF_Mode_EXT_CLK)  //EXT_CLK测试模式
        {
                temp |= PCF_Control_Status_EXT_CLKMode;
        }
        else if (Mode == PCF_Mode_Normal)
        {
                temp &= PCF_Control_Status_NormalMode;
                temp &= ~(1<<3);  //电源复位功能失效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temp);
}

/**
  *****************************************************************************
  * @Name   : PCF8563设置电源复位功能开启与关闭
  *
  * @Brief  : none
  *
  * @Input  : NewState: 状态,PCF8563_PowerResetEnablePCF8563_PowerResetDisabl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SetPowerReset(unsigned char NewState)
{
        unsigned char TestC = 0;

        TestC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获取寄存器值
        TestC &= ~(1<<3);  //清除之前设置
        if (NewState == PCF8563_PowerResetEnable)  //复位功能有效
        {
                TestC |= PCF8563_PowerResetEnable;
        }
        else if (NewState == PCF8563_PowerResetDisable)
        {
                TestC &= ~PCF8563_PowerResetEnable;  //失效,普通模式是值逻辑0,即失效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1, TestC);  //写入数值
}

/**
  *****************************************************************************
  * @Name   : PCF8563设置输出频率
  *
  * @Brief  : none
  *
  * @Input  :*PCF_CLKOUTStruct: 频率结构指针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SetCLKOUT(_PCF8563_CLKOUT_Typedef* PCF_CLKOUTStruct)
{
        unsigned char tmp = 0;

        tmp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CLKOUT);  //读取寄存器值
        tmp &= 0x7c;  //清除之前设置
        if (PCF_CLKOUTStruct->CLKOUT_NewState == PCF_CLKOUT_Open)
        {
                tmp |= PCF_CLKOUT_Open;
        }
        else
        {
                tmp &= PCF_CLKOUT_Close;
        }
        tmp |= PCF_CLKOUTStruct->CLKOUT_Frequency;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CLKOUT, tmp);
}

/**
  *****************************************************************************
  * @Name   : PCF8563设置定时器
  *
  * @Brief  : none
  *
  * @Input  :*PCF_TimerStruct: 定时器结构指针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SetTimer(_PCF8563_Timer_Typedef* PCF_TimerStruct)
{
        unsigned char Timer_Ctrl = 0;
        unsigned char Timer_Value = 0;

        Timer_Ctrl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  //获的控制寄存器值
        Timer_Value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_VAL);  //获取倒计时数值
        //
        //先停止定时器
        //
        Timer_Ctrl &= PCF_Timer_Close;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 Timer_Ctrl);

        Timer_Ctrl &= 0x7c;  //清除定时器之前设置

        if (PCF_TimerStruct->RTC_Timer_NewState == PCF_Timer_Open)  //开启
        {
                Timer_Ctrl |= PCF_Timer_Open;
                Timer_Ctrl |= PCF_TimerStruct->RTC_Timer_Frequency;  //填上新的工作频率
                if (PCF_TimerStruct->RTC_Timer_Value)  //需要填上新的计数值
                {
                        Timer_Value = PCF_TimerStruct->RTC_Timer_Value;  //填上新的计数值
                }
        }
        else
        {
                Timer_Ctrl &= PCF_Timer_Close;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_VAL, Timer_Value);  //写入倒计时数值

        if (PCF_TimerStruct->RTC_Timer_Interrupt == PCF_Time_INT_Open)  //开启了中断输出
        {
                Timer_Value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2);  //获取控制/状态寄存器2数值
                Timer_Value &= PCF_Time_INT_Close;  //清除定时器中断使能
                Timer_Value &= ~(1<<2);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Timer_Value &= ~(1<<4);  //当 TF 有效时 INT 有效 (取决于 TIE 的状态)
                Timer_Value |= PCF_Time_INT_Open;  //开启定时器中断输出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2, Timer_Value);
        }
        else
        {
                Timer_Value = PCF8563_Read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2);  //获取控制/状态寄存器2数值
                Timer_Value &= PCF_Time_INT_Close;  //清除定时器中断使能
                Timer_Value |= PCF_Time_INT_Open;  //开启定时器中断输出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Control_Status_2, Timer_Value);
        }

        PCF8563_Write_Byte(PCF8563_Address_Timer, Timer_Ctrl);  //设置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

/**
  *****************************************************************************
  * @Name   : 设置时间,主要用于后台调用,或者初始化时间用
  *
  * @Brief  : 秒默认就设置成0x00了,形参里面不体现,星期值范围:0 ~ 6
  *
  * @Input  : PCF_Format:  数据格式
  *                        = PCF_Format_BIN
  *                        = PCF_Format_BCD
  *           PCF_Century: 世纪位设定
  *                        = PCF_Century_19xx
  *                        = PCF_Century_20xx
  *           Year:        年
  *           Month:       月
  *           Date:        日
  *           Week:        星期
  *           Hour:        时
  *           Minute:      分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PCF8563_Set_Times(unsigned char PCF_Format,\
                       unsigned char PCF_Century,\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ute)
{
        _PCF8563_Time_Typedef Time_InitStructure;
        _PCF8563_Date_Typedef Date_InitStructure;

        if (PCF_Format == PCF_Format_BIN)
        {
                //
                //判断数据是否符合范围
                //
                if (Year > 99)   Year  = 0;  //恢复00年
                if (Month > 12)  Month = 1;  //恢复1月
                if (Date > 31)   Date  = 1;  //恢复1日
                if (Week > 6)    Week  = 1;  //恢复星期一

                if (Hour > 23)    Hour   = 0;  //恢复0小时
                if (Minute > 59)  Minute = 0;  //恢复0分钟

                //
                //转换一下
                //
                Date_InitStructure.RTC_Years    = RTC_BinToBcd2(Year);
                Date_InitStructure.RTC_Months   = RTC_BinToBcd2(Month);
                Date_InitStructure.RTC_Days     = RTC_BinToBcd2(Date);
                Date_InitStructure.RTC_WeekDays = RTC_BinToBcd2(Week);

                Time_InitStructure.RTC_Hours    = RTC_BinToBcd2(Hour);
                Time_InitStructure.RTC_Minutes  = RTC_BinToBcd2(Minute);
        }
        Time_InitStructure.RTC_Seconds = 0x00;  //恢复0秒
        Time_InitStructure.RTC_Seconds &= PCF_Accuracy_ClockYes;  //保证准确的时间
        //
        //判断世纪位
        //
        if (PCF_Century == PCF_Century_19xx)
        {
                Date_InitStructure.RTC_Months |= PCF_Century_SetBitC;
        }
        else
        {
                Date_InitStructure.RTC_Months &= ~PCF_Century_SetBitC;
        }
        //
        //写入信息到寄存器
        //
        buffer[0] = Time_InitStructure.RTC_Seconds;
        buffer[1] = Time_InitStructure.RTC_Minutes;
        buffer[2] = Time_InitStructure.RTC_Hours;
        PCF8563_Write_nByte(PCF8563_Address_Seconds, 3, buffer);  //写入时间信息

        buffer[0] = Date_InitStructure.RTC_Days;
        buffer[1] = Date_InitStructure.RTC_WeekDays;
        buffer[2] = Date_InitStructure.RTC_Months;
        buffer[3] = Date_InitStructure.RTC_Years;
        PCF8563_Write_nByte(PCF8563_Address_Days,    4, buffer);  //写入日期信息
}

/**
   ============================================================================
                     #### 所有寄存器全部操作功能函数 ####
   ============================================================================
**/

/**
  *****************************************************************************
  * @Name   : 判断时间信息是否符合范围,超出将恢复初值
  *
  * @Brief  : 星期值范围:0 ~ 6
  *
  * @Input  : PCF_DataStruct: 寄存器结构指针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static void IS_PCF8563_Data(_PCF8563_Register_Typedef* PCF_DataStruct)
{
        if (PCF_DataStruct->Years > 99)           PCF_DataStruct->Years          = 0;  //恢复00年
        if (PCF_DataStruct->Months_Century > 12)  PCF_DataStruct->Months_Century = 1;  //恢复1月
        if (PCF_DataStruct->Days > 31)            PCF_DataStruct->Days           = 1;  //恢复1日
        if (PCF_DataStruct->WeekDays > 6)         PCF_DataStruct->WeekDays       = 1;  //恢复星期一

        if (PCF_DataStruct->Hours > 23)           PCF_DataStruct->Hours          = 0;  //恢复0小时
        if (PCF_DataStruct->Minutes > 59)         PCF_DataStruct->Minutes        = 0;  //恢复0分钟
        if (PCF_DataStruct->Seconds > 59)         PCF_DataStruct->Seconds        = 0;  //恢复0秒
}

/**
  *****************************************************************************
  * @Name   : PCF8563写入寄存器
  *
  * @Brief  : 星期数值范围是: 0 ~ 6,十进制格式
  *
  * @Input  : PCF_Format:     数据格式
  *                           = PCF_Format_BIN
  *                           = PCF_Format_BCD
  *           PCF_Century:    世纪位设定
  *                           = PCF_Century_19xx
  *                           = PCF_Century_20xx
  *           PCF_DataStruct: 寄存器结构指针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这边有点乱码 我就直接上传文件了  有什么问题欢迎讨论
注意代码里面只有上图2个文件,请自行移植到各MCU系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