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使用串口通讯控制的数控无刷电调

楼主(2024-04-28):
看了好多的电调都是使用PWM控制的,有没有那种使用串口通讯控制的电调,求推荐一款

网友A:
自己开发一个,通用的电调都是PWM信号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发一个,通用的电调都是PWM信号控制的

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个,但自己制定规矩有些麻烦,所以看看能不能先仿一个

网友B:
飞控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如果是只想让它飞起来,差不多就行那种,那很多单片机工程师都可以做到
但要做消费级穿越机的,那是很难的,很多DIY都用开源的
很多开源的都是PWM控制的,所以,电调更多的时候是跟着飞控设计的
你要做自己的协议,那就只能自己撸驱动代码了,6步方波可以半个月左右就学会了

网友C:
自己加一个串口转PWM小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一个串口转PWM小板

那还不如写个输出PWM的程序好点

网友D(2024-11-23):
我有485控制的

网友E:
pwm比较方便,可以做转换板

网友D:
我有485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