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单片机有趣的项目可以制作?

楼主(2024-04-28):
目前有一块stm32f4的,加两块esp32,51和arduino的单片机若干,有什么有趣的项目可以做啊,提供下思路就好,快无聊死了。

网友A:
这不还得看你自己吗?
夏天到了,做个可以充电的小风扇,可以加入快充,电量显示,觉得没难度,那就买个无刷电机回来,搞个6步方波驱动,实在还是觉得简单,手动撸FOC
也可以做个电子时钟,最好是可充电的,有电的时候用220的,停电了就用电池的,WIFI或者GPS自动对时,不需要按键,显示温度湿度什么的
又或者是做个单片机控制的蓝牙音响......
全程自己写代码,自己画板,有你玩的

网友B:
物联网模块可以制作很多小东西

网友C:
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站,智能锁

网友D:
心想事成, 干嘛嘛香呗!

网友E:
STM32F407作为主控板, ESP32作为网络wifi连接阿里云等服务器,组建家居环境监测,显示温度,湿度, 天气状态, 51板可以用来控制开关窗帘, 遥控空调等家电。

网友F:
这得看你自己的创意能力。

网友G:
玩的东西还不多么?

做个电流电压表,12864显示,量程自动切换,带上下限比较报警功能。带界面校准!电压精度到xx.xxxV.电流到x.xxxxA.带MAX和MIN和AVE指示。

做个电子负载,12864显示,带校准界面,精度做到x.xxxA,带MAH/时间等统计!

做个可控硅调相控制220电器,带12864显示,带温度检测PID控制。最好双路哦!带时钟的!

再来个温湿度计,带时钟,12864显示,带上下限设置,带开关量输出,带回差调节!

不行在来个可调电源,指标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