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问题 编译结果可不可以看到步进电机的转速值?

楼主(2024-04-28):
想问一下大佬们,Proteus的仿真,编译结果可不可以看到步进电机的转速值?

网友A:
选择带有电机转速显示的元器件模型,运行的时候就可以看转速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带有电机转速显示的元器件模型,运行的时候就可以看转速和方向。

好像只有两个步进电机器件,我试了都只能显示角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