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系列单片机芯片,代码是否通用?

楼主:
各位大佬,在本图中,图1(STC12C5A60S2),图2(STC15W4K32S4)。我现在有的是图1的代码程序。但是由于串口不够,改成了图2的。我想问一下,我是否可以把我现在原本图1的单片机程序代码烧录到图2的芯片。(注程序中的引脚已更改为图2对应的引脚)。这样是是否可行

网友A(2024-04-28):
既然串口不够肯定要换芯片改程序了,改程序(还要改线路板)后肯定行(不行就是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B:
    1、不可以。因为2款单片机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外设多了不少,那么寄存器也多了不少,那么头文件完全不一样了,怎么还能用之前的。
    2、在使用STCISP软件选择单片机型号为STC15W4K56S4时,可以看到有关IO口的默认状态是高阻,这和STC12也不一样了。

    3、市场有STC15开发板可以考虑下,比如这款进取者STC15,例程多,也有视频教程。

网友C:
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么?目前的话只用芯片,其余的电路都是自己画的,不需要到开发板那么的繁琐。

网友D:
不通用,或者是说只是部分通用而已
STC12C5A60S2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不管你是DIY还是量产产品,这型号都不是一个好的型号了

网友C:
好的,了解到了,感谢各位大佬。那我还是换32芯片,重写程序吧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因为程序编程器是移植程序比较方便的。
首先编程时,头文件要选对,单片机的端口要对应,
否则就不能说移植程序方便了

网友F:
换成8H8K64U,带USB,4个串口,一块四,多香啊

网友G:
指令通用,但是MCU的外设不同,就要针对外设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