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定时器2配置问题

楼主(2024-04-28):
我找遍全网都找不到STC8H的定时器2中断的配置程序,自己配置搞了一天都搞不出来,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怎么也启动不了定时器2中断

#include "stc8h.h"

void Timer2Init(void)
{
        AUXR &=~0x08;         //将AUXR第四位        设置为0 定时器2 定时模式
        AUXR &=0xFB;          //将AUXR第三位设置为0 定时器2 12T模式
        T2L   =0xE0;
        T2H   =0xB1;
        AUXR |=0x10;          //将T2R置1 开始计时
}

int tmr_cnt = 0;
void main()
{

        Timer2Init();
        IE2 |= 0x04;
        EA  = 1;
        while(1)
        {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
        tmr_cnt++;

}

网友A: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12
{
}

void Timer2_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A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使能定时器2中断
}

网友B:
void vCore_Timer0_Init()//对定时器0进行初始化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设置12T模式         TMOD &= 0xF0;          //清空要配置的4位         TMOD |= 0x01;          //设置GATE CT M1 M0  1111 0 0 01          TL0   = 0x60;        //设置定时初始值(低位)         TH0   = 0xF0;        //设置定时初始值(高位)         TF0 = 0;                //TCON -TF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TCON -TR0定时器0开始计时         IE   |= 0x82;  //打开EA总中断 与定时器0中断 ET0   }

网友C:
    1、定时器2配置其实STCISP软件自带官方提供的代码的,不过手头有款艾克姆的开发板,有定时器2的程序。

    2、你的程序最好要把怎么判断进入定时器2的程序加上,比如控制某个IO口输出另一种状态。一定注意STC8H单片机一定要配置用到IO口的模式。
    3、完好的工程例程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定时器2配置其实STCISP软件自带官方提供的代码的,不过手头有款艾克姆的开发板,有定时器2的程序。
...

谢谢大佬,我找到的官方定时器程序是同时同四个定时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定时器2配置其实STCISP软件自带官方提供的代码的,不过手头有款艾克姆的开发板,有定时器2的程序。
...

不知道为什么,我下载你这个文件,在keil仿真也是进不了中断,然后我试了ISP里面自带的定时器2中断,这个就可以在keil仿真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下载你这个文件,在keil仿真也是进不了中断,然后我试了ISP里面自带的定时器2中断,这个 ...

拿实物试了一下,是keil4的仿真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实物试了一下,是keil4的仿真问题

加入的STC的设备型号,但是却无法支持更多的中断向量

网友D:
官方下载程序,找到例程选择你的单片机,里面包含所有外设的基本操作

网友E:
STC下载软件里面的窗口有多功能控件,其中就有有定时器计算小程序,输入实际要用的配置参数会生成代码。

网友F:
您用哪个型号呢   STC8G系列-串口相关程序

网友G:
STC ISP里的返利程序就有,官网就有各种例程包,都有定时器0~4的例子,居然说全网都找不到,好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