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池的收音机

楼主(2024-04-28):
这是我今天网上看到的图纸,叫强电台收音机,我觉得肯定比矿石收音机好。

网友A:
这种收音机只有在距离非常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响了。但是在非常近的距离下一个号筒喇叭就搞定了根本不用收音机。所以这个只能纯属学习娱乐了。

以前的发射台离居民区近,现在的发射台都天远地远的,很难有强台了。

网友B:
超再生收音机:电源利用了电磁波能量倍压整流

网友C:
这个该是90年代之前的电路图了吧?2AP9/3AG6都是锗管,都是上世纪的产品,现在能不能找到还不好说。。
连耳机都得用高阻(300R左右或以上),决不是现在常用的16R、32R之类的。
生产的话就不用想了,小制作的话,不如老老实实用7642+1088。器件好找又便宜,技术成熟,又都是免调的。
网上有套件,不到10元连外壳都配好了的大把。

网友D:
自己做个小功率的 发也是可以的,我就玩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超再生收音机:电源利用了电磁波能量倍压整流

只有再生,没有“超”。

网友F:
这强电台跟你想要的电台距离足够远而且不成倍数,
而对于你想接收的电台必须用小功率,架构简单而且增益够高的设计,像这些如今只配用来练手的电路就适合了。

网友G:
2AP9, 3AG 这种30年以前国产高频锗二极管, 三极管早就停产搞不到了. 用胆管说不定还能找的到.

网友F:
同样是电动机,但音圈马达的换能效率实在差劲,比白炽灯好不了多少,
这种接收机,基本上只能驱动耳塞,扬声器是出不了声音的,用来给手机充电,也得充个猴年马月,作为电子钟或计算器的电源就合适不过。

网友F:
饱和时,Uce≦0.5Ube,这是BJT的自然规律,
BJT的亮点,是输入冲程小,比任何场效应管都小,而锗管的输入冲程只有硅管之半,如果能研发出锗管的替代品,则运放或可再来一波低压化。

网友H(2025-02-11):
年轻的时候做过,没有成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年轻的时候做过,没有成功。

就是一个普通再生收音机,再加上一个同步谐振线圈倍压整流后作为电源。理论上貌似还行得通。

网友J(2025-07-21):
什么原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种收音机只有在距离非常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响了。但是在非常近的距离下一个号筒喇叭就搞定了根本不用收音 ...

号筒喇叭能接收无线电波吗?

网友L:
用强电台的高频信号整流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