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单片机开发板谁认识呀

楼主(2024-04-28):
      各位大神我想求助一下,这块开发板谁识呀?芯片是stc12c5A60s2

网友A:
试试某一个宝搜图,或者浏览器搜图,如果不是玩家diy的应该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某一个宝搜图,或者浏览器搜图,如果不是玩家diy的应该可以查到

试过了找不到

网友B:
看到了疑似ESP-12的模块,这个应该是网友DIY的,还是自己画一下芯片之间的连线整理一下电路图,就可以利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