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主机RS485如何通讯?

楼主(2024-04-29):
STM32单片机做主机,三个串口分别作为三路485,每路都挂载50个从设备,轮训读取数据,如何安排三个串口发送与接收,提高效率?

网友A:
可以考虑多主。还要看你实际应用情况,用485的话,还要考虑,有一个终端坏掉可能导致整路485瘫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轮询,对主机压力很大。工业一般用1从多主,终端主动上报数据,提高效率。另外还要看你实际应用情况, ...

多终端主动上报数据,不会撞车么,感觉还是轮询安全一点,轮询可以有应答机制,超过时间无应答,则视为故障,提示并越过这个终端继续轮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终端主动上报数据,不会撞车么,感觉还是轮询安全一点,轮询可以有应答机制,超过时间无应答,则视为故 ...

避免冲突,需要再建立一套通讯机制,这样越来越像can通讯了,工作量也比较大。实际我想说,选型阶段,条件可以直接选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多主。还要看你实际应用情况,用485的话,还要考虑,有一个终端坏掉可能导致整路485瘫痪。

谢谢,给我提供了个思路,我想可以用三个8脚的MCU分别做主读取三都总线,再由一个主的MCU作为主机核心主控,分别读取三个8脚的MCU数据,这样是不是相率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冲突,需要再建立一套通讯机制,这样越来越像can通讯了,工作量也比较大。实际我想说,选型阶段,条 ...

多些您的建议,不过can没有用过,工业485居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
建议使用IIC总线,N年前,960路电子负载同时控制,需要定时采集电流,至今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D:
看数据量,数据量不大用单主机就可以,多主机是一定会有冲突的

网友E:
主机还不容易写吗?不会有来不及的情况。

网友F:
485通信只有一个主机,你要多主机,那就用无主机的CAN。

网友G:
和我们大型空调控制类似,我们的控制是电脑为主机,轮询读取控制最多200台从机,每台从机再控制有16台外机,轮询读取。互不干扰,采用RS485,全部数据电脑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我们大型空调控制类似,我们的控制是电脑为主机,轮询读取控制最多200台从机,每台从机再控制有16台外机 ...

电脑带操作系统肯定没问题了,单片机裸机编程就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