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遇到keil5突然无法使用STLINK下载程序的问题,大概是固件卡死,下面是解决办法

楼主:
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全网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下面是我今天学到的解决办法:下载STM32 ST-LINK Utility v4.2.0 setup.exe

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点击这个链接,连不上重新插拔STLINK

点击这个链接,连不上重新插拔STLINK

这样就是连上了

这样就是连上了

点击这个断开keil5在线调试就没有问题了

点击这个断开keil5在线调试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2024-04-30):
没用的,RVMDK5.36以后版本没法用STLinkII,只能用更新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RVMDK5.36以后版本没法用STLinkII,只能用更新的固件。

em至少这个方法对我有用啊,更新固件我也一直找不到对的方法,大佬可否指指路。目前这样至少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网友C(2024-06-23):
若是STlink 主控芯片是STM32的可以刷程序改为 dap 免驱动 刷程序的方法很多搜一搜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