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程序设计 音频解码器控制程序

楼主(2024-04-2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想找一个熟悉STM32单片机程序设计的人帮忙写一个控制音频解码器的程序。我走了一圈某一个宝和闲鱼的,多数是二道贩子,所以发帖找一下。
我已经画好原理图和做好硬件,写好设计要求文档,并且提供对应用的芯片资料文档
DAC控制单片机程序设计说明
主控单片机:STM32F103RCT6
受控:CT7302和AK4191,相关操作显示在OLED3.12屏(按键和编码器、遥控器控制),电路上电复位,继电器吸合等,提供相关资料供参考。
一、受控项目如下:
1. 上电先对受控电路进行复位操作和初次化操作,受控继电器延时吸合,对应P口输出电平等功能,各种操作断电记忆。
2. 控制CT7302的信号输入切换,采样转换,读取信号的输入口和格式采样频率并在显示屏上显示,音量控制。
3. 控制AK4191的数字滤波器,并在显示屏上显示。
4. 显示屏OLED3.12,分区显示,简单明了不搞复杂的菜单。
5. 我不懂写代码只会KEIL改一下参数,请备注一下代码的意思方便我修改参数,免得日后麻烦你。
时间有半个月到一个月可以吗?

网友A:
OLED驱动,按键扫描,红外遥控解码,继电器控制,eeprom储存记忆,CT7302驱动(14bit的ADC吗?),AK4191数字滤波驱动,项目难度就很大,专门做一个月都不可能做好,除非以前做过,业余做应该给2个月时间,可以联系我,资料要求发我看看。主要看下CT7302和AK4191的要求,另外硬件板子的电压,焊接,回路要基本确认过才好。feeling1791

网友A:
楼主直接搞PCM9211,这个我做过控制,功能多性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