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51单片机数字电压电流表设计,有些问题需要大佬帮助

楼主(2024-04-29):
关于51单片机数字电压电流表设计原理,网上的都是数字电压表设计,电流表那部分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电流表就是在毫伏电压表的基础上并联一个采样电阻,读取采样电阻上的分压,程序上是一样的

网友B:
电流表需要加运放,而且不是普通运放,要极低失调运放

网友C:
用运放通过采样电阻搭建电流检测的电路,或者用电流检测集成芯片如TI的INA282,输出端输出与待测电流成比例的电压值,通过AD采集这个电压值并处理即可反推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