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count++%8 == 0 的运算顺序是怎么的?

楼主:
count++%8 == 0 的运算顺序是?求指导,谢谢!

网友A(2024-04-30):
不清楚运算顺序,加()就可以了,别嫌麻烦!

网友A:
比如:if(((count++)%8) == 0)

网友B:
不要研究这些没有意义的“学问”。

网友C:
典型考试题目,分开写不行吗

网友D:
count%8
count==0
count++

网友E:
先加加在求余,然后在判断

网友F:
运算顺序
count++
count%8
count==0

网友G:
7楼和8楼说的对。

网友H:
优先级:++大于%大于==
先进行 count++,然后用结果去 mod 8,最后判断是否等于 0,count 的值会在整个表达式求值之后才增加 1

网友I:
首先执行 count++,然后再计算结果与 8 求余。

网友D:
引用 网友D:
count%8
count==0
count++

本楼才是正解

网友D:
6楼才是正解,其他楼都是来搞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6楼才是正解,其他楼都是来搞笑的

你才是来搞笑的,沙发是正解
括号能让代码看起来更加的直观,让人就感觉到先做这个,再做那个......
在逻辑处理时,特别是要处理的对象是好几个时,括号就显得很重要了
如果不加括号,你得先看完整个if语句,然后再去想象一下,哪个先运算,谁比谁级别高......太麻烦了
有了括号,我就可以直接的看过去,123456一共就6个条件.......
所以,加一些"不需要"加的括号,这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K:
有啥好讨论的? 一个 ctrl + F5 的事情。

运算顺序来讲  ++   ,   %8   ,  ==
唯一要注意的是,判断的基础是 ++ 前的值。
之所以强调 ++ 的顺序,是被中断打断时,即使 还没有进行判断,但是count 的值已经改变了。

网友L:
看似很高级,实则一巴掌。写代码不要炫技,分三行写和加括号编译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多占程序代码空间。

网友M:
累不累,还得查书,看优先级,直接括号完事!

老师告诉我们,优先级得学,学了未必用,遇到犹豫不决,直接括号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有啥好讨论的? 一个 ctrl + F5 的事情。

这种方法最严谨.

也就是实际执行等于以下代码
A=count%8
A==0
count=count+1

后++, 也就是++的值不影响当前运算, 只在此语句后生效.

网友O:
主要是这块的的内容,运算符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