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微亮问题

楼主:
驱动3线6灯,有这个问题,PA2设置为输入,PA0,PA1设置为输出,PA0=低电平,PA1=高电平,点亮LED2,此时,LED6微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辉芒微单片机,FT62F287C

网友A(2024-04-30):
驱动输出电平是5V还是3.3V?5V的话,那LED3、LED6均处于微导通状态。

网友B:
PA2设输入,不设上拉,可行?

网友C:
不了解该单片机,不过PA2设为输入,估计是内部形成了弱上拉,那么LED6会微亮就好解释了。

网友D:
LED3 漏电过去了啊,能解决才怪,加电阻试试,总有人挑战极少IO驱动更多LED,搞事之前原理图看不出漏洞吗?

网友E:
微亮,LED3和LED6构成回路了,我估计你是不是不同颜色的灯,在灯2端加电阻可以吧

网友F:
这种线路,只能同两个口有状态,PA2 要设置为高阻态。然后一个灯 一个灯的扫描。

网友G:
PA2配置为开漏输出无上拉,输出1

网友H:
输入设高阻输入, 上下拉要取消. 再不行就并电阻(A0A1, A0A2, A1A2三个电阻, 自己试下阻值, 电阻小分压低, 低到不足LED的导通电压就不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驱动输出电平是5V还是3.3V?5V的话,那LED3、LED6均处于微导通状态。

3.3V也微亮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该单片机,不过PA2设为输入,估计是内部形成了弱上拉,那么LED6会微亮就好解释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LED3 漏电过去了啊,能解决才怪,加电阻试试,总有人挑战极少IO驱动更多LED,搞事之前原理图看不出漏洞吗? ...

加电阻也试了,加到3K还是有微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加电阻也试了,加到3K还是有微亮

用普绿的LED,电压门槛高一点,,翠绿,蓝,红,白,等只要有一点电压都会亮的,最根本的,你这个电路就有问题,根本不可能不亮

网友J:
LED6 估计是内部形成了弱上拉 所以微亮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加电阻也试了,加到3K还是有微亮

先贴出你的显示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