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两个电源的压差给负载 供电吗

楼主(2024-04-30):
有两路共地的电源9V和3.3V,现在需要一路5V的电压,可以9V接负载正极,3.3V接负载负极吗

网友A:
只要电流能够满足要求,完全可以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C:
9VDCDC到5V不香吗?

网友D:
学习单片机强调多练,电路也要多试,9V干电池,两个1.5干V电池串联得到3V电池,它们的负极连在一起,实验。。。。。。

网友D:
单片机要求多练,电路多搭,给你一个9V干电池,2个1.5V干电池,搭个实验难吗?不要把我们当成小学生,。。。。。

网友E:
不可以,3.3V只能向外输出电流,你的应用需要向内输入电流。

网友D:
当前强调节能,你耗能,用电阻代替3.3V电池都比你的方案节能!

网友F(2024-05-30):
有两路共地的电源9V和3.3V,现在需要一路5V的电压,可以9V接负载正极,3.3V接负载负极吗.....这样做了5V电源电路的GND对电源就不是供地了, 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G:
可以的,正负极只是相对的,只有共地就行

网友H:
绝对不可以,7楼已经给出答案,怎么还有人看不懂?

网友I:
姑且不论是否可行,单从楼主的逻辑来看,接9V正极和3.3V负极肯定不行的,看地线如何连接,电压要么得9V,要么得12.3V。
要想得到5V(实为5.7V),应是接9V正极和3.3V正极。

网友J:
在一般情况下,将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源连接在一起不是一个推荐的做法,因为这可能导致电源之间发生短路、过流或其他电路问题。将9V和3.3V的电源直接连接在一起通常不安全。  如果你需要一路5V的电压,可以考虑使用相应的稳压电路或电源模块来实现。你可以使用一个DC-DC变换器将9V或3.3V的电压转换为5V的电压。这样可以安全地获得所需的5V电压,而无需连接不同电源直接。这种方法通常更为稳定和可靠。  请记住在设计电路时,始终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性能可靠性。

网友K:
3.3V如果是干电池的话,如果长期使用,或者电流较大,那么会炸,会漏液等等,短期小电流用用不要紧。
3.3V如果是可充电电池,电流不大,并且有其他电器会时不时使用3.3V,那么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3.3V如果是电源的话……,要具体分析电源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