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963里面的寄存器E2和E6是起到啥作用呢

楼主(2024-04-30):
SSD1963里面的寄存器E2和E6是起到啥作用呢,为什么改里面的数值可以消除蓝色绿色画面的抖动线

网友A:
都是设置频率的,可能是原来的刷新频率太高导致不稳定,降速了就稳定了。

网友B:
一个是设置PLL时钟的频率, 一个是设置PCLK频率给显示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