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电路分享

楼主(2024-04-30):
CH340G

CH340G

网友A(2024-10-31):
CH340E更好用了,不要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340E更好用了,不要晶振。

贵啊,还得要驱动。
AI8H2K12U 主要0.95含睡,还免驱,还波特率最高支持10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贵啊,还得要驱动。
AI8H2K12U 主要0.95含睡,还免驱,还波特率最高支持10M

这个芯片能当通用串口用吗?还是专为STC单片机烧录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能当通用串口用吗?还是专为STC单片机烧录设计的?

刚启动时可以用来烧录程序,启动完成了,就可以当普通串口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能当通用串口用吗?还是专为STC单片机烧录设计的?

就是2串口的单片机,,,后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启动时可以用来烧录程序,启动完成了,就可以当普通串口用

两个串口啊  一个烧写程序 另一个通信,当然了 也可以当成普通芯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