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 制作网线水晶头

楼主(2024-04-30):
   连接pc 与 路由器的网线,属于对等连接,也就是接头 1-1,2-2,3-3.。。。
所以你不需要 理会网线中 8根线的排列顺序。只要 两头一样排列就可以,
  1. 剥去外套管 3 厘米。
  2. 8根 线捋直,不需要剥皮,
  3,两头同样顺序插入 水晶头。
  4,用一字螺丝刀 把 水晶头 上的触电压下去即可,
       不需要 网线钳。

网友A:
12是一组,36是一组,百兆的只需要这4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连接可靠的航插也可以用,我在项目中就这么干的

网友C:
楼上三位说的都对,实际短距离使用也感觉不到差别,距离远了会有影响。之前单位就是两头对应线序压接的水晶头,网络卡慢还时不常断网。后来我全部重压水晶头后恢复正常。我也不否认有水晶头老化接触不好的因素。有些埋墙的线断芯,我也是成对的调线序。(条件有限,公司网络也就百兆)

网友D:
确定RJ45的工程师就是个白痴,不知道应该1-8排列更方面啊,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三位说的都对,实际短距离使用也感觉不到差别,距离远了会有影响。之前单位就是两头对应线序压接的水晶 ...

对,我也是这情况,所以我改进了 观念:
对等连接,1-2 一组,3-6一组,而双绞线抗干扰,
所以百兆网络,只要 1-2 是双绞线,3-6是双绞线即可,

网友E(2024-05-30):
还以为说的是  制造一个水晶头  结果是手工接入一个水晶头

网友F:
应该要按规定来吧,不是说差分信号抗干扰么

网友G:
明确告诉你3,4点都是有严重问题的。

网友G:
使用1236原因是,不要侮辱大神的智商,RJ45设计需要复用电话RJ11接口,正常4,5就是电话的接口,7,8设计用来远程给交换机供电的,所谓的POE。

网友H: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看看你能传多远?看看能不能达到标准距离?按照规范接线,300米跑100M试过,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要双绞,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