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快充协议的快充充电芯片(比如IP2369)或者普通的大电流充电芯片(比如CN370318V...

楼主(2024-04-30):
带快充协议的快充充电芯片(比如IP2369)或者普通的大电流充电芯片(比如CN370318V3A)和普通的小电流小功率充电芯芯片(比如TP5056 5V3A)区别

把快充{快充协议的快充充电芯片(比如IP2369)或者普通的大电流充电芯片(比如CN370318V3A)}和平充{普通的小电流小功率充电芯芯片(比如TP5056 5V3A)}把前面两者比作是一根粗水管,后面比作是一根细水管,两根水管在同一平面,同一海拔,同一环境的情况下,水管一头封闭,另一头接了完全一致的水龙头。打开水龙头,出水的速度,大小都是 一样的吗???水管的粗细就类似于充电器输入的功率,水龙头出水的大小和速度就类似电池充电电流的大小还有充电速度。
而实际上,快充是要比平充充电速度更快的,时间更短。这是为什么?这个比喻是否合理?是不是还是回到充电功率的问题,输入功率大了,必然输出功率就会大?所以充电速度更快,充满的时间更短?

网友A:
OPPO发起快充研发经过N年,很多高工,而且被各大手机厂商做为标准。目前,全世界手机快充所采用开关电源芯片被PI公司垄断,我正在使用普通开关电源芯片实现PI公司快充电源的功能,为了工程设计移植的可信度,需要仿真软件验证。我会提供电路原理图,揭示PI公司如何 实现调压的。OPPO公司最初研发时,你可以怀疑,所有手机厂商都采用类似的方案,再怀疑就没有道理了。

网友A:
先上传显示部分,这一部分位于手机快充开关电源适配器和微型计算机/笔记本电脑之间,分别通过USB线缆连接,用于显示5V、9V、12V、20V电压,电路板布局时将HL1~HL4绿色发光二极管在一条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传显示部分,这一部分位于手机快充开关电源适配器和微型计算机/笔记本电脑之间,分别通过USB线缆连接, ...

快充不是很多国产芯片都做得很好了吗

楼主:
这个哪个来讲解一下啊

网友B:
转换效率一样情况下,输入功率大输出功率肯定大。在输入可以提供很大情况下输出功率由负载决定,而快充芯片和普通充电芯片所需的功率是不一样的。就像风扇和空调都是插座供电,它两用电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效率一样情况下,输入功率大输出功率肯定大。在输入可以提供很大情况下输出功率由负载决定,而快充芯片 ...

而快充芯片和普通充电芯片所需的功率是不一样的。就像风扇和空调都是插座供电,它两用电能一样吗
这句话比喻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