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换STC89C58RD+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4-04-30):
基于单片机的万年历设计
仿真用的AT89C52单片机实物用stc89c52rc,最后hex文件太大烧录不进去换成了STC89C58RD+后可以烧录成功了但是实物显示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大佬可以给看看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是不是代码哪里有问题了。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出现问题的图片以及程序源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出现问题的图片以及程序源代码

stc89c52rc有8K空间,写个万年历还不够用?可见程序写的有多臃肿,出错的概率大大增加。一般不会有人能有耐心仔细看这么大且错漏可能较多的代码。楼主应该循序渐进,先写个时钟,玩正常后再逐步加日历星期闹钟等等。没有充分编程经验,不要试图一步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出现问题的图片以及程序源代码

这是具体代码和错误图片求大佬指点

新建 压缩存档文件夹.rar

网友B:
可能是消影不行

网友C:
程序的问题,看看是否驱动时序过快了?黑白LCD12864速度很慢的。

网友D:
在各个部分多插入几个延时然后消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各个部分多插入几个延时然后消影

大佬您可以给看看程序吗 看那些地方需要加延时消影我软件这方面看不太懂调试好久了还是出不来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的问题,看看是否驱动时序过快了?黑白LCD12864速度很慢的。

大哥可以帮忙看看吗实在是弄不出来了拜托大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的问题,看看是否驱动时序过快了?黑白LCD12864速度很慢的。

大哥可以帮忙修改一下不,实在是弄不出来了万分感谢

网友E:
能显示这样,已经准备到山顶了。检查字码、检查字符占位数值。

网友F:
这里只能提供思路而已,最终还得靠自己,调通了屏幕解决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G:
想问你的主要问题是,显示的内容不对,格式串位? 还是 显示屏显示的不清楚
如果是前者,建议你仔细看看指针调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