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24-04-30):
      各位大神下午好今天有个关于数据线的问题向大家请教,我手里有个读卡器,用电脑的USB囗,经数据线,把数据写到TF卡里去,我想把数据线中间剪断,接一个固态或是中间继电器,用其常开触点复责通断数据线,方案可行吗?如果可行我该用什么样的中间继电器或固态呀?三极管也行吧?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需要自动控制,可以用这种--电话提起开关。读写数据时候按下去。读写完了撒开,简单方便。

楼主:
我的应用与你不同,我只能按我的要求来

网友B:
说说具体想怎么用吧, 只是考虑通断就用 PNP 控制VCC 就好了。如果是要切换连接的目的,可以考虑用 4052,4053,4066 这些。

网友C:
你随便找一个数字信号隔离芯片就可以了,带使能端口或者是直接控制芯片的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