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
用52单片机做作息时间控制器
用protues仿真发现时间显示界面可以正常修改,但是切换到闹钟设置界面
时钟显示I5-I5,且不能修改,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include "lcd1602.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write_cmd
* 函数功能                 : LCD1602写命令
* 输    入       : cmd:指令
* 输    出             : 无
*******************************************************************************/
#if (LCD1602_4OR8_DATA_INTERFACE==0)//8位LCD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LCD1602_RS=0;//选择命令
        LCD1602_RW=0;//选择写
        LCD1602_E=0;
        LCD1602_DATAPORT=cmd;//准备命令
        delay_ms(1);
        LCD1602_E=1;//使能脚E先上升沿写入
        delay_ms(1);
        LCD1602_E=0;//使能脚E后负跳变完成写入
}
#else        //4位LCD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LCD1602_RS=0;//选择命令
        LCD1602_RW=0;//选择写
        LCD1602_E=0;
        LCD1602_DATAPORT=cmd;//准备命令
        delay_ms(1);
        LCD1602_E=1;//使能脚E先上升沿写入
        delay_ms(1);
        LCD1602_E=0;//使能脚E后负跳变完成写入

        LCD1602_DATAPORT=cmd<<4;//准备命令
        delay_ms(1);
        LCD1602_E=1;//使能脚E先上升沿写入
        delay_ms(1);
        LCD1602_E=0;//使能脚E后负跳变完成写入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1602_write_data
* 函数功能                 : LCD1602写数据
* 输    入       : dat:数据
* 输    出             : 无
*******************************************************************************/
#if (LCD1602_4OR8_DATA_INTERFACE==0)//8位LCD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8 dat)
{
        LCD1602_RS=1;//选择数据
        LCD1602_RW=0;//选择写
        LCD1602_E=0;
        LCD1602_DATAPORT=dat;//准备数据
        delay_ms(1);
        LCD1602_E=1;//使能脚E先上升沿写入
        delay_ms(1);
        LCD1602_E=0;//使能脚E后负跳变完成写入
}
#else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8 dat)
{
        LCD1602_RS=1;//选择数据
        LCD1602_RW=0;//选择写
        LCD1602_E=0;
        LCD1602_DATAPORT=dat;//准备数据
        delay_ms(1);
        LCD1602_E=1;//使能脚E先上升沿写入
        delay_ms(1);
        LCD1602_E=0;//使能脚E后负跳变完成写入

        LCD1602_DATAPORT=dat<<4;//准备数据
        delay_ms(1);
        LCD1602_E=1;//使能脚E先上升沿写入
        delay_ms(1);
        LCD1602_E=0;//使能脚E后负跳变完成写入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1602_init
* 函数功能                 : LCD1602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 (LCD1602_4OR8_DATA_INTERFACE==0)//8位LCD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38);//数据总线8位,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lcd1602_write_cmd(0x0c);//显示功能开,无光标,光标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1602_write_cmd(0x01);//清屏
}
#else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28);//数据总线4位,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lcd1602_write_cmd(0x0c);//显示功能开,无光标,光标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1602_write_cmd(0x01);//清屏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1602_clear
* 函数功能                 : LCD1602清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602_clear(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01);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show_string
* 函数功能                 : LCD1602显示字符
* 输    入       : x,y:显示坐标,x=0~15,y=0~1;
                                   str:显示字符串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602_show_string(u8 x,u8 y,u8 *str)
{
        u8 i=0;

        if(y>1||x>15)return;//行列参数不对则强制退出

        if(y<1)        //第1行显示
        {
                while(*str!='\0')//字符串是以'\0'结尾,只要前面有内容就显示
                {
                        if(i<16-x)//如果字符长度超过第一行显示范围,则在第二行继续显示
                        {
                                lcd1602_write_cmd(0x80+i+x);//第一行显示地址设置
                        }
                        else
                        {
                                lcd1602_write_cmd(0x40+0x80+i+x-16);//第二行显示地址设置
                        }
                        lcd1602_write_data(*str);//显示内容
                        str++;//指针递增
                        i++;
                }
        }
        else        //第2行显示
        {
                while(*str!='\0')
                {
                        if(i<16-x) //如果字符长度超过第二行显示范围,则在第一行继续显示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i+x);
                        }
                        else
                        {
                                lcd1602_write_cmd(0x80+i+x-16);
                        }
                        lcd1602_write_data(*str);
                        str++;
                        i++;
                }
        }
}

#ifndef _lcd1602_H
#define _lcd1602_H

#include "public.h"

//LCD1602数据口4位和8位定义,若为1,则为LCD1602四位数据口驱动,反之为8位
#define LCD1602_4OR8_DATA_INTERFACE        0        //默认使用8位数据口LCD1602

//管脚定义
//sbit LCD1602_RS=P2^6;//数据命令选择
//sbit LCD1602_RW=P2^5;//读写选择
//sbit LCD1602_E=P2^7; //使能信号

sbit LCD1602_RS=P2^0;//数据命令选择
sbit LCD1602_RW=P2^1;//读写选择
sbit LCD1602_E=P2^2; //使能信号

#define LCD1602_DATAPORT P0        //宏定义LCD1602数据端口

//函数声明
void lcd1602_init(void);
void lcd1602_clear(void);
void lcd1602_show_string(u8 x,u8 y,u8 *str);

#endif

#ifndef __TIME_H
#define __TIME_H

#include "public.h"

void time0_init(void);

#endif

#include "time.h"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0X01;
        TH0=0xDC;
        TL0=0x00;//定时10ms
        ET0=1;
        EA=1;
        TR0=1;
}

闹钟设置不了

闹钟设置不了

时间可以正常设置

时间可以正常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