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主多从通信广播通信

楼主(2024-04-30):
请问各位大佬,一主多从的单片机TTL通信,有没有广播地址。所有从机都接受主机发出的数据

网友A:
说的就是485总线吧?

网友B:
STC8H系列的有些单片机支持串口自动识别地址功能

楼主:
我用的15W408

网友C:
串口就可以了. 各分机RX端接1N4148二极管正极, 所有二极管负极连在一起接主机TX. 各分机TX接1N4148二极管负极, 所有二极管正极连在一起接主机RX. 主机发讯息各分机同步收到. 但各分机每时只能有一台发信息给主机(任一时刻有二台发数据给主机就冲突了)

网友D:
从机只接收不发送的吗?

网友E:
可以,但是你要确定通讯协议,主机让哪个从机说话,哪个从机才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但是你要确定通讯协议,主机让哪个从机说话,哪个从机才能说。

从机不需要回传任何数据,只需要接受数据就可以,用二极管是否就能实现

网友F:
如果只接收而没有应答,则随便整。

网友G:
15W408没有硬件SADEN 所以你可以自定义。
通常有硬件掩码的单片机 广播地址为全1 即8位地址为 0xFF

网友G:
15W408太久没用了,也不确定是否有硬件SADEN了,你自己看手册把,反正,有没有的用 0xFF 做广播地址肯定没问题。

网友H(2025-03-25):
引用 网友C:
串口就可以了. 各分机RX端接1N4148二极管正极, 所有二极管负极连在一起接主机TX. 各分机TX接1N4148二极管负 ...

有机会试试。

网友I:
TTL电平不支持一主多从,输出不可以短接,会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