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蜂鸣器电路一通电就响,写这个单片机代码还是会响,怎么办

楼主(2024-04-30):
大家好求助一下,

用的是有源+5V供电的蜂鸣器
这个是单片机代码
uint16_t A;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Serial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蜂鸣器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蜂鸣器

        while (1)
        {
        Serial_SendByte(A);
                A++;
Delay_ms(500);
        OLED_ShowNum(1,1,60,3);
                OLED_ShowNum(2,1,60,3);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设置蜂鸣器引脚为高电平,这个地方设置为SetBits还是会响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 设置蜂鸣器引脚为高电平,这个地方设置为SetBits还是会响

蜂鸣器

蜂鸣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不是应该用无源蜂鸣器啊

网友A:
你单片机是不是3.3V的啊?量量Resetbit   和 Setbit  两种设置 蜂鸣器两边的压差。

网友B:
用漏电流小的管子如AO3415或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片机是不是3.3V的啊?量量Resetbit   和 Setbit  两种设置 蜂鸣器两边的压差。

是的,是3.3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漏电流小的管子如AO3415或继电器就可以了。

怎么用啊

网友C:
你这个电路用3.3v控制5v不行,换成8050的电路试试

网友D:
Output_PP肯定不行,输出高电平3.3V管子还会导通,试试open drain。

网友E:
PB8默认输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用3.3v控制5v不行,换成8050的电路试试

好的,换成了8050成功了

网友F:
把蜂鸣器断开就不响了,拆下来,只要你不通电,它绝对不响

网友G:
我看下面说是你单片机供电是3V3,那不管你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蜂鸣器肯定都会响。你可以在PB8端串进去一个2V稳压管,或者把单片机供电改成5V,再或者把PNP三极管改成NPN三极管。

网友H:
普通PNP VEB大于0.7V就会导通,3.3V供电的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也是3.3V, 蜂鸣器的供电VCC是5V, Vbe有2V肯定导通,蜂鸣器就响,改NPN管可以解决

网友I:
你这个正常现象,蜂鸣器的供电VCC是5V, Vbe有2V肯定导通,蜂鸣器就会响,你试着改用改NPN管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J:
加一个10k上拉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