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24-04-30):
最近要做一个单按键开关机电路,同时配合单片机用高低电平控制整个电路的供电,电路图是网上找的,个人感觉没啥问题(可能水平有限), 实物做出来后,发现连接上电池就有输出,根本不用按按键,请教大家,这个电路有问题吗,为何一上电就导通输出了。

网友A:
程序初始化时,GPIO2要置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初始化时,GPIO2要置为低电平。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初始化时,GPIO2要置为低电平。

修改代码试了一下,还真是,可以按键开机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初始化时,GPIO2要置为低电平。

关机又碰到问题了,长按按键后关机,单片机GPIO2输出低电平,断了一下电,单片机又自动上电了,是啥情况? 难道是电容存的电导致单片机断电后还持续供电,一上电,gpio2又输出高电平,又给续上了

网友B:
这边有代码有流程注释,你可以看看。。。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511-1.html

网友C(2024-07-19):
引用 楼主:
关机又碰到问题了,长按按键后关机,单片机GPIO2输出低电平,断了一下电,单片机又自动上电了,是啥情况 ...

好像是单片机pdr

网友D:
须得明白,单片机断电状态,单片机通电状态,都要考虑在内,此电路原理是利用外部按键接地开机,单片机得电默认输出高电平维持,关机则把按键当作独立按键检测控制输出低电平不能维持来实现关机。按足下分析是有可能,在渐渐失电某瞬间不能维持低电平输出,可在V2栅极+电容器+电阻作为延时试看,还是纯硬件开关比较合适,相互配合要考虑的状况比较多。

网友E:
很常用的电路,在80、90年代,当时的MCU要么不带睡眠模式,要么睡眠电流很大,都是用这种电路来做开关机的,关机无电流,当时还是使用三极管。纯硬件不大MCU的,则用2个三极管或MOSFET做的双稳态开关,关机也是无电流的。

网友F(2024-11-11):
V2一点得mos管,不能用三极管,血的教训!

网友G:
这个电路和我设计的一样,没问题很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机又碰到问题了,长按按键后关机,单片机GPIO2输出低电平,断了一下电,单片机又自动上电了,是啥情况 ...

你检测到长按之后该关灯关灯,该关屏关屏但是一定等到按键释放后再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