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人玩过太阳能板没,出现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颠覆性问题想求教

楼主(2024-05-01):
前些日子为了给车电瓶补电用(车开得少,电瓶会跑电),但是最近不需要,板子就放家里,所以想直接连个20W无涮水泵玩,发现50W的太阳能板带不动,所以就开始测试太阳能板的输出功率。

1。条件:下午阳光比较充足,50W太阳能板,空载实测电压 18V+(足额),短路电流1.75A,计算得功率大致31W。
2。操作结果:我直接连接了个1K电阻,串联万用表,测电流居然只有17.5mA,(我特意在此写的很精确,是因为刚好是1.75A/1000,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计算功率I方R,居然只有0.3W左右?这是为什么?见鬼了么?这么低的输出功率能干啥?
3。思考:原本想跟卖家讨论下这事的原因,结果被卖家(以为我要讹诈他们)用一通小白论说得火大,当时光顾着跟卖家扯这事,没有思考能力。等结束后我在想出现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在哪里,先排除板子本身质量问题,猜测一个理论,太阳能板可能算个电流源,当输出遇到高阻抗时,电流是不是就丧失了流动性,所以输出功率就严重下降,所以才会说太阳能板主要是给电瓶充电,因为电瓶这种特殊的“负载”电阻真的很小。但是现在天也黑了,无法做更多的验证,纠结这个问题很久,上网转了很久也没找到什么答案,就尝试在灯光下测试,空载实测只有5V电压,短路电流只有0.8X mA,直接连上最大可调电阻1K,结果好象把我前边的想法完全推翻了,电阻不论如何调整,电流都是0.8X mA轻微浮动,电阻两端的电压倒是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倒是也符合我的预期,最少输出功率没太多变化,只不过灯光这种环境可靠性有多大,心里真没多少谱。

不知道有没有人对太阳能板了解比较深刻的人帮我讲解或者推理一下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哪,实在难以想象这种能扯到蛋的大跨步倒底是为啥。

感谢楼下各位的指导,我犯错了,把各种不同条件串在了一起,混杂计算,闹出了个天大的笑话

网友A:
就像有人问我,原来电源12V 1A的,我用12V 5A的会不会电流太大烧坏啊?老兄,电压不变时,输出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输出功率自然也是。

网友B:
《空载实测电压 18V+(足额),短路电流1.75A,计算得功率大致31W》,算法有误,短路时电流1.75A,电压还有18V吗?

网友C:
1.空载实测电压 18V+(足额),短路电流1.75A,计算得功率大致31W。功率=电压×电流,“短路”时的电压是多少伏?计算功率大致31W的方法是错误的。此时功率全消耗在电池内阻。
2.空载实测电压 18V+,接了个1K电阻,串联万用表,测电流居然只有17.5mA。电流=电压/电阻,你再测当前电压,一定是17.5V(内阻消耗一点)。以上都是初中物理知识欧姆定律。
3.市场上功率虚标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你设置的试验条件并用猜测的理论,其结果当然只能呵呵了。

网友D:
20W无刷水泵的内阻是多少?接上水泵后电压还有18V吗?

网友E:
你还是先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吧!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18V!也就是说最高电压是18V!那么,1K电阻的电流多少?你不会算不出来吧!所以,1K电阻电流17.5ma是正常的!太阳能的功率只是他的负载能力而不是他一定会输出那么大的功率!输出功率除了电池本身的参数外也与负载息息相关!如果你拿1M电阻做负载,那么电流可能只有18ua了!

网友F:
颠覆认知了吧,所以基础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一下的。

网友E:
从你提供的数据看,显然虚标了功率!开路电压18V,短路电流1.75A,功率肯定会低于50W!实际功率应该在20W左右或者要低于20W!因为接入负载,电压会降低!电流也会低于1.75A!所以,带不动20W电机也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G:
把充电和放电分开吧,就算是最佳状态能达到50W,但绝大多时候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全功率值的,太阳能充电给电池,电池电压达到4.15V才开始工作,工作到放电终的电压就停止工作,直到充满再说,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H:
真是小白,没别的意思

网友I:
楼主完全不了解太阳能电池板的特性,太阳能电池类似一个限压的电流源,输出电流为0时是18V(空载电压),短路电流为1.75A,额定电压、电流可以看板子上的铭牌会有标注,没有标注可以测出来的,电池板会有一个最大功率点,并且随温度变化,楼主的板估计是14V、1.5A,21W,功率与标称的50W小很多,虚标了吧?

网友J:
1K电阻 如果电流达到1A, 根据欧姆定律就可算出电压就需要1kv, 那这个电池板的输出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实测电流为17mA, 那是对的, 没有任何疑问, 说明电池板的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7v了。 电池板也是有内阻的, 输出电流增大, 输出电压会下降。

网友K:
1,大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功率是足够的,前提是最大功率,你短路了的电流,并不是最大电流,而且,短路之后,太阳能板的电压会下降,实际功率可能更小,相关知识,可以百度一下"MPPT"
2,这???这是初中的物理,电流电压之间的关系,我不就不解释了,你可以试着把电阻换成10欧的试一下,再给一个测试的数据
3,不要用灯光去试太阳能板,虽然都是光,但灯光并不等同于太阳光,
也不要去问卖家,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卖电池板的,你能给所有的用户去解释初中的物理知识吗?一个两个的无所谓,一天几个的话,你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完全不了解太阳能电池板的特性,太阳能电池类似一个限压的电流源,输出电流为0时是18V(空载电压),短 ...

是的,确实对太阳能板一点不了解,习惯性的当成常规电源来对待了,所以出现些不太理解的东西,才来问问无所不能的网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完全不了解太阳能电池板的特性,太阳能电池类似一个限压的电流源,输出电流为0时是18V(空载电压),短 ...

我问题中描述的情况应该是阳光不是最好的时候,所以用1.75A来表达光照情况,板子应该还是不错的,虚不会虚这么多,最好阳光时候的断路电流是可以无限接近3A的,理论功率应该可以到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有人问我,原来电源12V 1A的,我用12V 5A的会不会电流太大烧坏啊?老兄,电压不变时,输出电流是由负载 ...

昨天阳光正常的时候,又做了一次测试,输出功率没差的这么厉害,我是真不太明白两次实验为什么会差这么多,12V稳压模块稳压后输出还是有300-400mA,当时的短路电压17.xV,电流的数字忘记了,上午9.10点的样子,就在家里阳台上测试,没讲究最大功率的要求,反正短路功率计算7-10W,稳压后输出功率也接近,符合预想,一切正常了。现在看完所有人的回答后,终于明白自己的错误在哪里了,是我的关注条件串了,一是稳压模块后的输出电流和短路电流,二是功率换算忘记了太阳能板不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实测电压 18V+(足额),短路电流1.75A,计算得功率大致31W》,算法有误,短路时电流1.75A,电压还有 ...

你的这个想法也确实是个问题,当时忘记测接电阻后的输出电压了,因为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的1K可调电阻冒烟了,哈哈,所以一直在想是不是上次实验的时候哪里搞错了,没再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W无刷水泵的内阻是多少?接上水泵后电压还有18V吗?

哦,从问题中你关注的是这个方向,我供水泵的时候是用了12V稳压模块的,因为水泵没反应,担心损坏水泵,所以就中止操作了,先去计算输出功率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先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吧!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18V!也就是说最高电压是18V!那么,1K电阻的电流多少?你 ...

也对,确实是我想当然了,单纯从这个角度看,好象也没啥问题,哈哈,我只关注功率转换的问题了,感谢各位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充电和放电分开吧,就算是最佳状态能达到50W,但绝大多时候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全功率值的,太阳能充电给电 ...

感谢,我最终也想明白这事了,要想正常的使用太阳能,确实分开才是最正确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大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功率是足够的,前提是最大功率,你短路了的电流,并不是最大电流,而且,短路之后,太阳能板 ...

是的,谢谢大师,我确实犯了这个错误,总想着跟商家咨询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颠覆认知了吧,所以基础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一下的。

嗯,确实如此,当一种新事物出现在实操过程当中,才是真正考验基本功是否扎实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有人问我,原来电源12V 1A的,我用12V 5A的会不会电流太大烧坏啊?老兄,电压不变时,输出电流是由负载 ...

基本功不够扎实,闹出个大笑话,现在连我自己看了都想笑

网友L:
太阳能板你需要一个真正的MPPT控制器发挥最大功率,网上便宜的那种一般是假MPPT
,另外通常太阳能板不是直接带负载,而是通过充电电池,再由电池带动负载

网友M:
楼主用1k电阻测电流的时候还没有考虑万用表的内阻,ma档的万用表内阻一般有点大

网友M:
还有太阳的光照功率是随时间空气质量与湿度变化的

网友N:
太阳能板据我观察车上一个财神就是太阳能的晚上或灯光或手机光照射是不动的,只有白天就会动,也就是说不能是任何光都行的,一定是太阳光中的某种粒子才能激发的,日本居然把核污染水排海,而不研究核污染水能做什么,说不定就能做激发源.

网友O:
我成功的笑了笑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太阳能板据我观察车上一个财神就是太阳能的晚上或灯光或手机光照射是不动的,只有白天就会动,也就是说不能是 ...

太阳能电池对大多数可见光都敏感!不一定要太阳光!但由于灯光灯人工光源的强度不高,所以负载能力差而已。曾经有太阳能计算器产品面市就可以利用灯光驱动太阳能电池为计算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