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rduino刷机的问题

楼主:
朋友弄了个老美的MEGA1280的AMC-AASD15A游戏机板子,让我用本地产的MEGA1280板子测试看能不能当备件(老美的一块板子要300多刀)。
一直玩C51没玩过Arduino,属于临时赶鸭子上架,不过很快就熟悉了Arduino IDE,闪个灯,LCD1602显示几个字符的程序下载下去运行都没有问题。
正式的来了,用老外标配的刷机软件和固件却怎么都连不上,研究了好久用Freematics Builder刷进去了可是运行完全不正常,究竟是MEGA1280的开发板国内外有别还是什么原因。
配的刷机软件:

软件包有1280和2560,也有详细的设置图片,刷原版很正常,刷本地产开发板就是不行。

正常板子

正常板子

网友A(2024-05-02):
据我所知,本地产mega2560和原版mega的区别除了用料可能没那么好之外,只是替换了USB转TTL芯片,换成了CH340之类的。我建议可以检查一下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或者原版提供的软件是否有串口芯片型号设置

网友B:
应该是引导BootLoader的问题

网友C(2024-07-20):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引导BootLoader的问题

兄弟解决了吗,我用mega2560替换原来的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