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使用static关键字命名变量后发现变量不动

楼主(2024-05-01):
如题,这个帖子算一个小记吧,就是去掉static后变量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了,我以为必须加static才有这样的效果呢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_other.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uint8_t KeyNum;
uint16_t val=144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LED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TIM4_PWM_Init(71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0+1)=80Khz
     while(1)
       {

          KeyNum = Key_GetNum();    //将 Key_GetNum() 返回值给KeyNum
          TIM_SetCompare1(TIM4,3600);                //TIM4->CCR1=400
          TIM_SetCompare2(TIM4,val);            //TIM4->CCR2=800
         if (KeyNum == 1)
           {
             val+=360;
           }
          if (val > 7200)
           {
              val=1440;
           }
     }
}

就是开始的这个uint16_t val=1440; 加了static后,怎么按按键占空比都不变,把static去了之后反而正常了,也能满足要求,之前我很担心程序每次循环一次val都会被重置,但是看了看示波器发现并未出现我担心的情况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此C语言是什么操作系统运行的。
static是静态变量的意思,编译器会为该变量分配固定地址,函数返回后变量的值不会丢失。

网友B:
楼主uint16_t val是全局变量,根本不要static,一般static用在一个函数内的变量,每次调用函数内部static的变量都是上次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