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阻测量两端的电压如何实现放大几百万倍

楼主(2024-05-01):
TL431精密恒流源流过几微欧电阻,0.1微伏的电压经过仪用放大电路和二阶有源低通滤波怎么设计放大几百万倍

网友A:
放大不了,几微欧电阻你都测不出来,就不要想太多了。

网友B:
电路都有问题,另外电阻太小,一根短导线都有几微欧了

网友C:
找FLUKE的八位半台表试试吧,应该能测出来一些数据。
或者用100安的恒流源去测试几微欧的电阻,再用7650之类的运算放大器放大之后再测。

网友D:
几百万倍?

网友E:
哥们,你的有源滤波器怎么计算的呀?我按FilterPro整的四阶带通滤波器它的R11是11K,造成过去的信号幅度只有几百毫伏,再过后级滤波器后出来的信号根本就测不到全淹没在噪声里了,我的电源使用的是PLC上的24伏电源,电源噪声有几十到一百多毫伏,能指点下原因么?

网友F:
使用仪表放大器专用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使用仪表放大器专用芯片

不懂就不要回复,那种“仪表放大器专用芯片”能放大0.1μV的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不要回复,那种“仪表放大器专用芯片”能放大0.1μV的信号?

安捷伦测量仪器使用一种特殊的仪表放大器芯片,对外不销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安捷伦测量仪器使用一种特殊的仪表放大器芯片,对外不销售。

别编了,脸不红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别编了,脸不红吗?

最近忙“使用UC38XX芯片+MOSFET+同步整流芯片+单片机实现InnoSwitch3-Pro芯片的功能”仿真验证,帖子已完成第二步,并发表在本论坛。作点可以让大家可以借鉴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别编了,脸不红吗?

我在帖子发表的电路是经过仿真软件验证,所有元件器提供生产厂家,看完后再发表.............

网友G:
小白胡说两句,感觉够呛能实现,毕竟运放输入失调电压也不低,除非你电流源能提供的电流非常大,

网友H:
就算能测量也得放进液氮低温环境才行,否则热噪声就够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别编了,脸不红吗?

由于国内此类仪器缺少,微电阻测量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通过激励信号测出电流方式测其电压,电流测量10皮安至1微安。日本NF公司有此设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由于国内此类仪器缺少,微电阻测量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通过激励信号测出电流方式测其电压,电流测量10皮 ...

问这个问题的楼主很显然是基础知识不太好,所以,很多数据可能只是想当然的就提出来了,像TL431这种所谓的基准电压,温度漂移加上误差,不校正的最大误差可以达到接近100mV,就算校正了,最高级别那也是0.5%的误差,那也是12.5mV了,那就是12500uV,这跟楼主的要求差了多少?
你随便找一个能测量nV级别的仪器,再加上其它投入,这不得好几万前期投入?有没有考虑过实际情况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问这个问题的楼主很显然是基础知识不太好,所以,很多数据可能只是想当然的就提出来了,像TL431这种所谓的基 ...

不同意上述观点,我只说出解决方法,国内都无法生产的设备,讨论没有意义。我喜欢开源硬件,已在本坛发表《DIY手机快冲开关电源适配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问这个问题的楼主很显然是基础知识不太好,所以,很多数据可能只是想当然的就提出来了,像TL431这种所谓的基 ...

希望大家做一点对大家有帮助的工作,且勿%%%%,国内这么多%%、%%都做不出的设备,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希望大家做一点对大家有帮助的工作,

"我只说出解决方法,国内都无法生产的设备,讨论没有意义"
"希望大家做一点对大家有帮助的工作"
你才是那个没有意义的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论坛,很多人是喜欢电子或者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的甚至是还没有入门的人
大家都是从入门过来,对于这样还没有入门的人,更多的应该是指导一下他们的基础知识或者给个大概的方向
你倒好,上来就是给出一个国内都没有的仪器,日本NF公司才有的设备,对于一个可能还没有入门的人,或者是说只做一些消费级的,又或者是一个单纯的DIY爱好者
你的回答有什么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只说出解决方法,国内都无法生产的设备,讨论没有意义"
"希望大家做一点对大家有帮助的工作"
你才是 ...

我已经上传《DIY手机快充开关电源适配器的原理图》,所有元器件清单正在整理中,希望你上传一个DIY手机原理图供大家学习,因为你的基础知识比我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只说出解决方法, ...

基础知识不好的人做到的事,基础知识好的人做了什么!

网友F:
不要学%%做祖师爷,动一动指手画脚,我的电路经过仿真软件验证,提供元器件生产厂家,目的为确保大家设计移植准确性。“微电阻测量两端的电压如何实现放大几百万倍”,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为了不打击其积极性换个说法而己,。。。。。。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安捷伦测量仪器使用一种特殊的仪表放大器芯片,对外不销售。

请问安捷伦仪用放大芯片是哪个厂家代工的,他们不会自己开芯片厂吧。

网友A:
fA这个级别电流我都测过,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能测楼主需要的电压的放大器型号说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请问安捷伦仪用放大芯片是哪个厂家代工的,他们不会自己开芯片厂吧。

安捷伦的所有设备全部采用自己生产的芯片,你使用过安捷伦的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A级电流我都测过,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能测楼主需要的电压的放大器型号说出来 ...

你看你回答的问题,不说了,连国内生产的芯片都不清楚,(本人回答的问题)。。。。我无语。国外生产设备中使用很多市面查不到的代码芯片,这也是返厂维修的主要问题。你的能力不想说了,这样我已开源了《DIY手机快冲开关电源适配器》,前辈我的水平有限,你开源《DIY手机电路》让我学学。
晒自已设计的电路,让大家学习学习,说粗话说明不了你的水平。

网友F:
我们进口的许多设备无法维修,只要是使用互联网能够查到芯片,基本都能维修好,一块板返厂维修费用最低几万?我相信国外仪器生产厂商不需要像我们使用激光打磨、改型号等笨着的方法。
   我有几块经客户转来的带修安捷伦设备,上面有些芯片无法在互联网找上,若前辈能帮助找到,那太感谢你了,共同%,比%%皮来的实惠。。。。。。。。。。

网友F:
我已经上传了《DIY手机快冲开关电源适配器》的电路原理图,后续要上传DIY手机快冲开关电源适配器的BOM表,器件布线注意事项,公模电感如何定制、差摸电感如何定制、高频变压器如何定制、软件流程图、上位机使用软件,这全部开源,讨论这些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安捷伦的所有设备全部采用自己生产的芯片,你使用过安捷伦的设备?

我用过它的综测仪,你把你用过全全列出来吧。还全部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芯片,你以为生产芯片就是你在图上画过电路仿真,然后可以交货了吗?英美的仪用芯片基本上是国半、德仪代工的。

网友K:
几个uΩ的测量应该还是轻轻松松吧?但是用TL431是不是太拉跨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它的综测仪,你把你用过全全列出来吧。还全部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芯片,你以为生产芯片就是你在图上画 ...

《DIY手机快冲开关电源适配器》已发表,欢迎提出你的建议,使用和维修是两码事,别说设计!晒你的作品让我学学!
《DIY手机快冲开关电源适配器》目的是打破 产品对我们封锁,使我们有话语权。
你问你参加工作N年,作过何产品,上级说过空谈%%
为什么大家学习单片机仿真软件,它是减少损失的最佳图径,我同时提供元器件生产厂家和高频变压器生产工艺。
我手上有几块无法维修的板子,你信心足足的,每块一万可不可以。

网友F:
建议讨论一些对大家有点意思的问题。欢迎大家对《DIY手机快冲开关电源适配器》及后传开源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对我们都有利,产品降价受惠是大众。

网友F(2024-06-01):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它的综测仪,你把你用过全全列出来吧。还全部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芯片,你以为生产芯片就是你在图上画 ...

事实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