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三极管驱动0.8英寸数码管驱动电路

楼主:
想驱动0.8英寸的数码管,考虑到稍微大一点,不想用STC15的单片机直接驱动,用74HC573驱动,这样的电路可行否?刷新过快S8550三极管可以不?还有这里的P0口不用在加上拉了吧?负载很小。求教

网友A(2024-05-01):
负载有多小?发光管压降是多少???不追求最佳效果只是能亮那么这个电路正确无误。

网友B:
可以啊,我用74HC164驱动也不错,还省IO,74HC595也可以

网友C:
电路没有问题,如果不是为了P0端口复用,与其用锁存器驱动0.8英寸的数码管,不如用数码管专用驱动IC,电路更简单。

网友B:
对啊,比如TM1650能驱动4位呢,电阻三极管都不需要了,才2毛钱

网友D:
试过TM1640可以直接驱动16位1英寸共阴数码管。

网友E:
STC15系列有强推挽模式,驱动0.8英寸的数码管完全没有问题
端口串联1K的电阻就足够了,现在的数码管基本都是高亮的了,5mA的电流都有点刺眼了,如果不是要在太阳下使用,完全没有必要加驱动的,只会增加电路的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C15系列有强推挽模式,驱动0.8英寸的数码管完全没有问题
端口串联1K的电阻就足够了,现在的数码管基本都是 ...

好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