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问一下怎么才能用FLY下载STM32程序电路复位之后程序不会消失啊

楼主:
请问改怎么办呢

未勾选FLASH,程序下载成功但是复位之后程序消失

未勾选FLASH,程序下载成功但是复位之后程序消失

网友A(2024-05-03):
可能是这个工具兼容性不好,建议用STM32官方指定的下载工具下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工具兼容性不好,建议用STM32官方指定的下载工具下载吧。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C:
你试一下选项重置一下,,这边已有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