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二进制如何取16个键值?附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4-05-02):
请教各位大佬,四位二进制如何取16个键值。用的是STC8H1K08的MCU,P1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sbit d0 = P1^2;
sbit d1 = P1^3;
sbit d2 = P1^4;
sbit d3 = P1^5;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0;

  if(d0==1 && d1==0 &&d2==0 && d3==0) k=1;

         else if(d0==0 && d1==1 && d2==0 && d3==0) k=2;

        else if(d0==1 && d1==1 && d2==0 && d3==0) k=3;

        else if(d0==0 && d1==0 && d2==0 && d3==1) k=4;

        else if(d0==1 && d1==0 && d2==1 && d3==0) k=5;

        else if(d0==0 && d1==1 && d2==1 && d3==0) k=6;

        else if(d0==1 && d1==1 && d2==1 && d3==0) k=7;

        else if(d0==0 && d1==0 && d2==0 && d3==1) k=8;

        else if(d0==1 && d1==0 && d2==0 && d3==1) k=9;

        else if(d0==0 && d1==1 && d2==0 && d3==1) k=0;

        else if(d0==1 && d1==1 && d2==0 && d3==1) k='*';

        else if(d0==0 && d1==0 && d2==1 && d3==1) k='#';

        else if(d0==1 && d1==0 && d2==1 && d3==1) k='A';

        else if(d0==0 && d1==1 && d2==1 && d3==1) k='B';

        else if(d0==1 && d1==1 && d2==1 && d3==1) k='C';

        else if(d0==0 && d1==0 && d2==0 && d3==0) k='D';
return k;
}

新手,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k=P1&0x3C

网友B:
前面加一个16至4位二进制的编码电路,不过这样电路复杂了,不如用8个端口组成行列按键,或者用18个电阻串联分压电路构成16级电压,用ADC识别作为16个按键

网友C: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Temp = (P1>>2) & 0x0F;
        switch(Temp)
        {
                case 10:k=0;break;
                case 11:k='*';break;
                case 12:k='#';break;
                case 13:k='A';break;
                case 14:k='B';break;
                case 15:k='C';break;
                case 0:k='D';break;
                default:k=Temp;break;
        }
        return k;
}

网友D: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0;
        switch((P2>>2)&0x0f)
        {
                case        0x01:        k=1;        break;
                case        0x02:        k=2;        break;
                case        0x03:        k=3;        break;
                case        0x08:        k=4;        brea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两个相同的按键状态
                case        0x05:        k=5;        break;
                case        0x06:        k=6;        break;
                case        0x07:        k=7;        break;
                case        0x08:        k=8;        break;
                case        0x09:        k=9;        break;
                case        0x0A:        k=0;        break;
                case        0x0B:        k='*';        break;
                case        0x0C:        k='#';        break;
                case        0x0D:        k='A';        break;
                case        0x0E:        k='B';        break;
                case        0x0F:        k='C';        break;
                case        0x00:        k='D';        break;
                default:        k=0xff;        break;
        }
        return 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加一个16至4位二进制的编码电路,不过这样电路复杂了,不如用8个端口组成行列按键,或者用18个电阻串联 ...

这是一个DTMF接收输入的二进制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0;

新手,没注意,复制后没改过来。

网友E:
但是你的数据跟DTMF矩阵完全对不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你的数据跟DTMF矩阵完全对不上号。

我这是DTMF解码芯片MT8870 D1-D3输出的数据

楼主:
这是DTMF的编解码表

网友F:
取键值的意义是?直接右移2位,不就得电这个4位的数据了吗?然后该干啥干啥呗

楼主:
unsigned char k=0;
        switch((P2>>2)&0x0f)     K=0,那0的键值是不是无法提取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k=0;
        switch((P2>>2)&0x0f)     K=0,那0的键值是不是无法提取出来。

4位不就是最多16个啊,看楼上的真值表,0也是有用的,很明显要有一个别的什么信号来确定是不是有按键按下去。

网友G:
是不是按键检测识别有问题

网友H:
你这个是在同一个端口,要取数简直没有更方便了!你参考一下:
temp=P1; //读P1口数据值
temp=temp>>2; //数据值移位,匹配硬件端口:P1^2345
temp=temp & 0x0f; //屏蔽高4位
temp=“0123456789ABCDEF”[temp];//查表
return (temp); //返回键名ASC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位不就是最多16个啊,看楼上的真值表,0也是有用的,很明显要有一个别的什么信号来确定是不是有按键按下 ...

芯片上有一个STD信号在有按键按下时产生高电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芯片上有一个STD信号在有按键按下时产生高电平。

对啊,标准的DTMF键盘是16键的。
只有解码成功,STD才有高电平输出。
这个我以前用的很多,用在报警器上,一个发,一个收:
HT-9200.pdf (284.66 KB, 下载次数: 2) DTMF编码器
HT9170.pdf (111.75 KB, 下载次数: 1) DTMF解码器

网友I:
按题主思路就是按16进制的组合按键,不用定义直接读取组的值即可获得,很简单的,不用写那么多代码。8421即1=1按键2=2按键3=1+2按键0就是没按键15就是所有按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在同一个端口,要取数简直没懈奖懔耍∧悴慰家幌拢�
temp=P1; //读P1口数据值
temp=temp>>2; / ...

return("1234567890.#ABCD"[(P1>>2)&0xf]);

就一句话的事情,写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eturn("1234567890.#ABCD"[(P1>>2)&0xf]);

就一句话的事情,写那么多干什么。

精辟,总工就是总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return("1234567890.#ABCD"[(P1>>2)&0xf]);

就一句话的事情,写那么多干什么。

你看的懂,不代表天下人都看的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看的懂,不代表天下人都看的懂

确实,就一句话都还能写错……,还不如人家写复杂一点的…… 至少能保证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eturn("1234567890.#ABCD"[(P1>>2)&0xf]);

就一句话的事情,写那么多干什么。

虽然精妙,可惜楼主的0到9不是ASCII

楼主:
请各位大佬再帮忙看看,输入密码时任何键都不会显示,只有按下确认键会显示错误(任意键做确认键都会显示错误),这可以确定按键解码是成功的。#include <STC8.H>//#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sbit ALAM = P3^4;                //报警
sbit KEY = P3^2;                //开锁
//sbit dtmf_ok = P1^1; //双音频接收
sbit d0 = P1^2;
sbit d1 = P1^3;
sbit d2 = P1^4;
sbit d3 = P1^5;

unsigned char KeyNum,Count=0;
unsigned int Password=0;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4]={5,6,7,8};                      //初始密码

/***************************************************************************
函数: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描述: dtmf取值函数
参数: 将DTMF解码数据编码为数值
返回: K
版本: VER1.0
日期: 2024-4-23
备注:
***************************************************************************/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0;
        switch((P1>>2)&0x0f)
        {
                case        0x01:        k=1;        break;
                case        0x02:        k=2;        break;
                case        0x03:        k=3;        break;
                case        0x04:        k=4;        break;
                case        0x05:        k=5;        break;
                case        0x06:        k=6;        break;
                case        0x07:        k=7;        break;
                case        0x08:        k=8;        break;
                case        0x09:        k=9;        break;
                case        0x0A:        k=0;        break;
                case        0x0B:        k='*';        break;
                case        0x0C:        k='#';        break;
                case        0x0D:        k='A';        break;
                case        0x0E:        k='B';        break;
                case        0x0F:        k='C';        break;
                case        0x00:        k='D';        break;
                default:        k=0xff;        break;
        }
        return k;

}

void main()
{
        P1M0 &= ~0x3f;
        P1M1 &= ~0x3f;
        P3M0 &= ~0xfc;
        P3M1 &= ~0xfc;
  //P1=0xff;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KeyNum)
                {
                        if(KeyNum<=10)        //如果S1~S10按键按下,输入密码
                        {
                                if(Count<4)        //如果输入次数小于4
                                {
                                        Password*=10;                                //密码左移一位
                                        Password+=KeyNum%10;                //获取一位密码
                                        Count++;        //计次加一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if(KeyNum=='#')        //如果#按键按下,确认   任意键都可以
                        {
                                if(Password==initpassword[4])        //如果密码等于正确密码
                                {
                                        LCD_ShowString(1,11,"PassOK ");        //显示OK
                                         KEY=~KEY;                                                                                //打开继电器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else                                //否则
                                {
                                        LCD_ShowString(1,12,"error");        //显示ERR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if(KeyNum=='*')        //如果*按键按下,取消
                        {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就一句话都还能写错……,还不如人家写复杂一点的…… 至少能保证对。

是你写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佬再帮忙看看,输入密码时任何键都不会显示,只有按下确认键会显示错误(任意键做确认键都会显示错 ...

STD 信号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虽然精妙,可惜楼主的0到9不是ASCII

我回复15楼,你的问题找15楼说去,别在我的帖子里面插嘴。

楼主:
if(dtmf_ok==1)再检测按键也一样,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回复15楼,你的问题找15楼说去,别在我的帖子里面插嘴。

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if(dtmf_ok==1)再检测按键也一样,不行。

咋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回复15楼,你的问题找15楼说去,别在我的帖子里面插嘴。

我是15楼的。
你这是咋啦??
论坛本就是公开的,有事论事,有什么插不插嘴?看到有不同意见的都可以说的。不然要这论坛何用?

楼主: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dtmf_ok==1)
                {
                        if(KeyNum<=10)        //如果S1~S10按键按下,输入密码
                        {
                                if(Count<4)        //如果输入次数小于4
                                {
                                        Password*=10;                                //密码左移一位
                                        Password+=KeyNum%10;                //获取一位密码
                                        Count++;        //计次加一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if(KeyNum=='#')        //如果#按键按下,确认
                        {
                                if(Password==initpassword[4])        //如果密码等于正确密码
                                {
                                        LCD_ShowString(1,11,"PassOK ");        //显示OK
                                         KEY=~KEY;                                                                                //打开继电器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else                                //否则
                                {
                                        LCD_ShowString(1,12,"error");        //显示ERR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if(KeyNum=='*')        //如果*按键按下,取消
                        {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
}

网友D:
永远自信满满的样子,希望你能保持。自己看看你写的什么东西,返回值是什么再说吧

楼主:
向各位大佬汇报一下目前的情况:用下面的代码,在不接入任何输入的情况下,开机就显示满屏的“0”,按键按下,显示一大串对应的键值而不是单个键值。注释掉按键代码,显示一大串字符。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如何解?
#include <STC8.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sbit ALAM = P3^4;                //报警
sbit KEY = P3^2;                //开锁
sbit dtmf_ok = P1^1; //双音频接收
sbit d0 = P1^2;
sbit d1 = P1^3;
sbit d2 = P1^4;
sbit d3 = P1^5;

unsigned char KeyNum,Count=0;
unsigned int Password=0;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4]={5,6,7,8};                      //初始密码
unsigned char dat[]="0123456789*#ABCD";
/***************************************************************************
函数: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描述: dtmf取值函数
参数: 将DTMF解码数据编码为数值
返回: K
版本: VER1.0
日期: 2024-4-23
备注:
***************************************************************************/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Temp = (P1>>2) & 0x0F;
if(dtmf_ok==1)
{
   switch(Temp)

        {

                case        0x01:        k=1;        break;
                case        0x02:        k=2;        break;
                case        0x03:        k=3;        break;
                case        0x04:        k=4;        break;
                case        0x05:        k=5;        break;
                case        0x06:        k=6;        break;
                case        0x07:        k=7;        break;
                case        0x08:        k=8;        break;
                case        0x09:        k=9;        break;
                case        0x0A:        k=0;        break;
                case        0x0B:        k='*';        break;
                case        0x0C:        k='#';        break;
                case        0x0D:        k='A';        break;
                case        0x0E:        k='B';        break;
                case        0x0F:        k='C';        break;
                                                                case        0x00:        k='D';        break;
               default:        k=0xff;        break;
        }
       }
                                return k;

}

void main()
{
        P1M0 &= ~0x3f;
        P1M1 &= ~0x3f;
  P3M0 &= ~0xfc;
        P3M1 &= ~0xfc;
  //P1=0xff;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LCD_WriteData(dat[KeyNum]);

                /*if(KeyNum)
                {
                        if(KeyNum<=10)        //如果0-9按键按下,输入密码
                        {
                                if(Count<4)        //如果输入次数小于4
                                {
                                        Password*=10;                                //密码左移一位
                                        Password+=KeyNum%10;                //获取一位密码
                                        Count++;        //计次加一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if(KeyNum=='#')        //如果#按键按下,确认
                        {
                                if(Password==initpassword[4])        //如果密码等于正确密码
                                {
                                        LCD_ShowString(1,11,"PassOK ");        //显示OK
                                         KEY=~KEY;                                                                                //打开继电器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else                                //否则
                                {
                                        LCD_ShowString(1,12,"error");        //显示ERR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if(KeyNum=='*')        //如果*按键按下,取消
                        {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
}

楼主:
已经改用下降沿触发检测按键,但还是开机满屏的‘0’。

网友H:
没有原理图,我就脑补且认为你这个是DTMF解码、从8870的D0-D3口接P1^2-P1^5,获取数据的吧。如果不是,那我这个回复贴就是废话,无视之!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Temp = (P1>>2) & 0x0F; //你在这边已赋值给temp了!不管有没有STD来,都是一个值!!!  //改成unsigned char Temp;
if(dtmf_ok==1) //因为前边的问题,这个判断已无意义
{
   //如果8870/9170DTMF解码,OE脚要置高,D0-D3脚才有电平出来,你可以在硬件上把OE与STD直连,并下拉一个几十K。
   //此处插入 读值D0-D3:(P1>>2)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1:        k=1;        break;   //此分支返回,就是0x01, 直接ASC改成'1'
                case        0x02:        k=2;        break;  //0x02,
                case        0x03:        k=3;        break;//.
                case        0x04:        k=4;        break;    //    .
                case        0x05:        k=5;        break;//.
                case        0x06:        k=6;        break;//.
                case        0x07:        k=7;        break;//.
                case        0x08:        k=8;        break;//.
                case        0x09:        k=9;        break;//.
                case        0x0A:        k=0;        break;//此分支返回,就是0x00
                case        0x0B:        k='*';        break;//此分支返回,0x2A, 而你接下要用到的dat[]成员数才16个!!
                case        0x0C:        k='#';        break;//此分支返回,0x23!!!
                case        0x0D:        k='A';        break;//此分支返回,0x41!!!
                case        0x0E:        k='B';        break;//此分支返回,0x42!!!
                case        0x0F:        k='C';        break;//此分支返回,0x43!!!
                case        0x00:        k='D';        break;//此分支返回,0x44!!!
               default:        k=0xff;        break;
        }
       }
  return k;
}

你这段代码switch(Temp)是分支筛选,与接下来的LCD_WriteData(dat[KeyNum]);这行也是分支筛选,功能重复了,为什么要2次?
直接把 case        0x01:        k=1;        break;  改成 case        0x01:        k=‘1’;        break;  一直改到‘0’这行。直接调用显示就OK了:
LCD_WriteData(k);
总之:数值套娃,还是套到错的数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改用下降沿触发检测按键,但还是开机满屏的‘0’。

你要确认,DTMF解码是否正常!d0-d3是否有输出!
把STD接个电阻串个LED,再把OE接到STD,看看每按一次键,led是否会闪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确认,DTMF解码是否正常!d0-d3是否有输出!
把STD接个电阻串个LED,再把OE接到STD,看看每按一次键 ...

DTMF解码正常!d0-d3有输出!每按一次键,led会闪,STD输出高电平。用的是这种模块

楼主:
目前的情况给各位大佬汇报一下:
void main()
{
        P1M0 &= ~0x3f;
        P1M1 &= ~0x3f;
  P3M0 &= ~0xfc;
        P3M1 &= ~0xfc;
  //P1=0xff;
        Timer0_Init();
        LCD_Init();
        UART_InitConfig();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TI = 1;                                                                                                    //使用printf()函数时,TI必须为1
        while(1)
        {
                printf("%d ",k);
                LCD_WriteData(k);   这里可显示解码出来的键值,有一个现象,比如按下“1”键,显示的是一排16个“1”,不是单个。

                        if(k<=9)        //如果0-9按键按下,输入密码
                        {
                                if(Count<4)        //如果输入次数小于4
                                {
                                        Password*=10;                                //密码左移一位
                                        Password+=k%10;                //获取一位密码
                                        Count++;        //计次加一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注释掉   LCD_WriteData(k); 这里显示不了输入的键值。

                                printf("%d ",Password);
                        }
                        if(k=='#')        //如果#按键按下,确认         按下“#”键后,显示“error”
                        {
                                if(Password==initpassword[4])        //如果密码等于正确密码
                                {
                                        LCD_ShowString(1,11,"PassOK ");        //显示OK
                                         jdq=~jdq;                                                                                //打开继电器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else                                //否则
                                {
                                        LCD_ShowString(1,12,"error");        //显示ERR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if(k=='*')        //如果*按键按下,取消   按“*”返回没有效果
                        {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

网友H:
如果DTMF解码正常,d0-d3有输出,那就要看看你的读数逻辑、数值处理是否有问题。
STD在解码成功后,会有一个上跳变的电平,并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再变为低电平。
“比如按下“1”键,显示的是一排16个“1”,不是单个。”这极有可能是你重复读数了。
你要做到:在STD从低到高再变为低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你去读并只能读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情况给各位大佬汇报一下:
{

代码要贴全部
你的k在哪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要贴全部
你的k在哪更新?

#include <STC8.H>//#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sbit ALAM = P3^4;                //报警
sbit KEY = P3^2;                //开锁
//sbit dtmf_ok = P1^1; //双音频接收
sbit d0 = P1^2;
sbit d1 = P1^3;
sbit d2 = P1^4;
sbit d3 = P1^5;

unsigned char k,KeyNum,Count=0;
unsigned int Password=0;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4]={5,6,7,8};                      //初始密码

/***************************************************************************
函数: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描述: dtmf取值函数
参数: 将DTMF解码数据编码为数值
返回: K
版本: VER1.0
日期: 2024-4-23
备注:
***************************************************************************/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switch((P1>>2)&0x0f)
        {
                case        0x01:        k='1';        break;
                case        0x02:        k='2';        break;
                case        0x03:        k='3';        break;
                case        0x04:        k='4';        break;
                case        0x05:        k='5';        break;
                case        0x06:        k='6';        break;
                case        0x07:        k='7';        break;
                case        0x08:        k='8';        break;
                case        0x09:        k='9';        break;
                case        0x0A:        k='0';        break;
                case        0x0B:        k='*';        break;
                case        0x0C:        k='#';        break;
                case        0x0D:        k='A';        break;
                case        0x0E:        k='B';        break;
                case        0x0F:        k='C';        break;
                case        0x00:        k='D';        break;
                default:        k=0xff;        break;
        }
        return k;

}

void main()
{
        P1M0 &= ~0x3f;
        P1M1 &= ~0x3f;
        P3M0 &= ~0xfc;
        P3M1 &= ~0xfc;
  //P1=0xff;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while(1)
        {

                        if(K<=9)        //如果S1~S10按键按下,输入密码
                        {
                                if(Count<4)        //如果输入次数小于4
                                {
                                        Password*=10;                                //密码左移一位
                                        Password+=K%10;                //获取一位密码
                                        Count++;        //计次加一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if(K=='#')        //如果#按键按下,确认
                        {
                                if(Password==initpassword[4])        //如果密码等于正确密码
                                {
                                        LCD_ShowString(1,11,"PassOK ");        //显示OK
                                         KEY=~KEY;                                                                                //打开继电器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else                                //否则
                                {
                                        LCD_ShowString(1,12,"error");        //显示ERR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if(k=='*')        //如果*按键按下,取消
                        {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

楼主:
这是完整的代码,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
#include <STC8.H>//#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sbit ALAM = P3^4;                //报警
sbit KEY = P3^2;                //开锁
sbit d0 = P1^2;
sbit d1 = P1^3;
sbit d2 = P1^4;
sbit d3 = P1^5;

unsigned char k=0,Count=0;
unsigned int Password=0;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4]={5,6,7,8};                      //初始密码

/***************************************************************************
函数: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描述: dtmf取值函数
参数: 将DTMF解码数据编码为数值
返回: K
版本: VER1.0
日期: 2024-4-23
备注:
***************************************************************************/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switch((P1>>2)&0x0f)
        {
                case        0x01:        k='1';        break;
                case        0x02:        k='2';        break;
                case        0x03:        k='3';        break;
                case        0x04:        k='4';        break;
                case        0x05:        k='5';        break;
                case        0x06:        k='6';        break;
                case        0x07:        k='7';        break;
                case        0x08:        k='8';        break;
                case        0x09:        k='9';        break;
                case        0x0A:        k='0';        break;
                case        0x0B:        k='*';        break;
                case        0x0C:        k='#';        break;
                case        0x0D:        k='A';        break;
                case        0x0E:        k='B';        break;
                case        0x0F:        k='C';        break;
                case        0x00:        k='D';        break;
                default:        k=0xff;        break;
        }
        return k;

}

void main()
{
        P1M0 &= ~0x3f;
        P1M1 &= ~0x3f;
        P3M0 &= ~0xfc;
        P3M1 &= ~0xfc;
  //P1=0xff;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while(1)
        {

                        if(k<=10)        //如果S1~S10按键按下,输入密码
                        {
                                if(Count<4)        //如果输入次数小于4
                                {
                                        Password*=10;                                //密码左移一位
                                        Password+=k%10;                //获取一位密码
                                        Count++;        //计次加一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if(k=='#')        //如果#按键按下,确认
                        {
                                if(Password==initpassword[4])        //如果密码等于正确密码
                                {
                                        LCD_ShowString(1,11,"PassOK ");        //显示OK
                                         KEY=~KEY;                                                                                //打开继电器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else                                //否则
                                {
                                        LCD_ShowString(1,12,"error");        //显示ERR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if(k=='*')        //如果*按键按下,取消
                        {
                                Password=0;                //密码清零
                                Count=0;                //计次清零
                                LCD_ShowNum(2,1,Password,4);        //更新显示
                        }

        }
}

网友H:
没看错的话,你的K值没更新啊!即 MatrixKey()没有被调用到。
是不是要有一段比如这样的代码:

if (STD==1 && getval==0)//STD是8870 的脚 ,getval是取值标志,确保在STD=1时,只取一次值。
{
   k=MatrixKey();
   getval=1;
}
if (STD==0 )   getval=0;

还有这个:
  if(k<=10)        //因为你的K已转成ASC码,所以永远不会<=10 了,改成if((k>=0x30)&&(k<=0x39))

密码做为字符,不建议以10进制方式存取,直接字符串即可。
先定义unsigned int Password[4];
然后:

if(Count<4)    Password[ =k;  //如果输入次数小于4,按序存入即可。

再看这个:
if(Password==initpassword[4])        //如果密码等于正确密码

这行代码你斟酌一下:Password是个4位10进制数,initpassword[4]是4成员数组的其中一个,能去比对匹配吗?
char cmp_password()
{
   for(i=0;i<4;i++)
  {
    if(Password[i]!=initpassword[i])
     {
      return(0);//匹配失败
    }
  }
return (0xff);//匹配成功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完整的代码,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还是不完整啊
你的k在MatrixKey()里更新
MatrixKey()在哪运行?

楼主:
要别的下了一个,也不行,按键没反映。
#include<stdio.h>
#include<STC8h.h>
#include<LCD_16x2_8-bit_Header_File.h>

#define DTMF_Input_Read P1

void External_Interrupt_Init();

volatile char Key_detect;           /* flag to check Tone is received or not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TMF_Key;         /* variable to store detected key */

                P1M0 &= ~0x3f;
                P1M1 &= ~0x3f;
                P3M0 &= ~0xfc;
                P3M1 &= ~0xfc;

    LCD_Init();
                LCD_Clear();
                DTMF_Input_Read = 0xff;         /* set port as input */
    LCD_String_xy(0,0,"DTMF Key:");
                External_Interrupt_Init();
          Key_detect = 0;
    while(1)
    {
                                MSdelay(1);
        if(Key_detect)              /* Key_detect = 1 indicates Tone Received*/
        {
          Key_detect = 0;
                                        LCD_Command(0xc0);
                                        DTMF_Key = 0;
          DTMF_Key = (DTMF_Input_Read & 0x0f);

                                        switch(DTMF_Key)          /* detect received key*/
                                        {
                                                        case 0x01: LCD_Char('1');
                                                                                                 break;
                                                        case 0x02: LCD_Char('2');
                                                                                                 break;
                                                        case 0x03: LCD_Char('3');
                                                                                                 break;
                                                        case 0x04: LCD_Char('4');
                                                                                                 break;
                                                        case 0x05: LCD_Char('5');
                                                                                                 break;
                                                        case 0x06: LCD_Char('6');
                                                                                                 break;
                                                        case 0x07: LCD_Char('7');
                                                                                                 break;
                                                        case 0x08: LCD_Char('8');
                                                                                                 break;
                                                        case 0x09: LCD_Char('9');
                                                                                                 break;
                                                        case 0x0A: LCD_Char('0');
                                                                                                 break;
                                                        case 0x0B: LCD_Char('*');
                                                                                                 break;
                                                        case 0x0C: LCD_Char('#');
                                                                                                 break;
                                        }
        }
    }
}

void External_Interrupt_Init()
{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
        EX0 = 1;                      /* Enable Ext. interrupt0 */
        IT0 = 1;                      /* Select Ext. interrupt0 on falling edge */
}
/* ISR is used to check tone is received or not */

void External0_ISR() interrupt 0
{
        Key_detect = 1;                        /* Toggle pin on falling edge on INT0 pin */
}

网友H:
“要别的网站下了一个,也不行,按键没反映。”,硬件电路一样吗?你是一字不改直接拿来用吗?
看代码D0-D3就与你的不一样了。STD信号线他接的是int0脚、下降沿触发,你的板也是这样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一字不改直接拿来用吗?
看代码D0-D ...

硬件改过了,写代码不行,这些简单的电路,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硬件改过了,写代码不行,这些简单的电路,还是可以搞定的。

如上所述,你的K值在哪里更新了?
你一直贴代码,一直没看到K值有更新的代码。
你把电路也贴上来吧,或许有更多的的人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上所述,你的K值在哪里更新了?
你一直贴代码,一直没看到K值有更新的代码。
你把电路也贴上来吧,或 ...

楼主:
这图上接的是P2口,我已接到P1口上了。

网友H:
void External_Interrupt_Init()
{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
        EX0 = 1;                      /* Enable Ext. interrupt0 */
        IT0 = 1;                      //下跳变触发,与STD的上升沿或高电平不相符,如果你STD直接到EXINT0,用这段代码貌似是有问题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void External_Interrupt_Init()
{
        EA  = 1;                  ...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在STD高电平消失的一瞬间读数据,因为D0-D3的数据是在锁存状态,TOE接的是高电平,按键放开后,会锁存数据。我也试过低电平读取(STQ就是低电平),二者是一样的。附上DTMF解码板的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图上接的是P2口,我已接到P1口上了。

LCD的端口改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在STD高电平消失的一瞬间读数据,因为D0-D3的数据是在锁存状态,TOE接的是高电平,按 ...

是的Q1做了倒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的端口改了吗?

LCD能正常显示"DTMF Key"

楼主: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不是1602驱动的问题,造成下一行无法显示而觉得代码有问题。
#include “LCD_16x2_8-bit_Header_File.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void Send_byte_over(无符号字符 SDA);
/****************************函数********************************/
void LCD_Init()
{
MSdelay(30);
LCD_Command(0x38);/*使用2行,初始化LCD的5*7矩阵*/ 现已确定这个有问题,多加一行再加延时就行
LCD_Command(0x0c);/*光标关闭时显示*/
LCD_Command(0x06);/*递增光标(将光标向右移动)*/
LCD_Command(0x01);/*清除显示屏*/
MSdelay(3);
}

void LCD_Clear()
{
LCD_Command(0x01); /*清除显示屏*/
MSdelay(3);
}

void LCD_Command(char cmd )
{
Send_byte_over(cmd);
//ldata= cmd; /*将数据作为 LCD 的命令发送到 PORT*/
RS = 0; /*选择命令寄存器*/
//RW = 0;
EN = 1;/*使能引脚到锁存数据上的高低脉冲*/
_nop_();
EN = 0;
MS延迟(3);
}

void LCD_Char(char dat)
{
Send_byte_over(dat);
//ldata= dat; /*将数据发送到LCD*/
RS = 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 = 0;
EN=1;/*使能引脚到锁存数据上的高低脉冲*/
_nop_();
EN=0;
MS延迟(3);
}

void LCD_String(const char *msg)
{
while((*msg)!=0)
{
LCD_Char(*msg);
msg++;

}
}

void LCD_String_xy(char row,char pos,const char *msg)
{
char location=0;
if(row<1)
{
location=(0x80) |((pos) & 0x0f);/*在第一行和所需位置打印消息*/
LCD_Command(位置);
}
else
{
location=(0xC0) |((pos) & 0x0f);/*在第二行和所需位置打印消息*/
LCD_Command(位置);

} LCD_String(味精);
}

void MS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0000;
while(--i); //每个循环 10T
}while(--ms);
}

/*************从3个IO口控制8位数据进入595,595在输出8位到LCD******************************/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P_HC595_SER = 1;
else P_HC595_SER = 0;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dat = dat << 1;
}
}
/*************发送8位完整数据到LCD******************************/
void Send_byte_over(unsigned char sda)
{
Send_595(sda);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不是1602驱动的问题,造成下一行无法显示而觉得代码有问题。
#include “LCD_16x2_8-bi ...

关于595时序,595本质是D触发器,“在Clk的上升沿,把Dat的状态传到Q”。
看你的代码却更像是“在CLK的下降沿,把Dat的状态传到Q”
所以你在调用LCD_Command()、Send_byte_over(unsigned char sda)之前先把SRCLK、RCLK置为“0”会更稳妥。。。
但你之前又说能正常显示字符,应该问题也不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现在基本解决问题了。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按键“0”按下没有反映,不知代码哪儿还有问题。